浅谈晶体配对问题

楼主(2008-02-24):
gggg

网友:
晶体要配对使用 并要在控的工作频段内
但是不同厂家的晶体差频是有区别,具体见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7492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请解释

网友:
各厂的晶体质量不同,稳定性也不一样,还要注意封装不一样。
至于中频,国外标准是455Hz,国内标准是465Hz,个别国产可能有差异。
如果是二次变频接收机,必须配2次变频晶体,频率差不是455Hz。

网友A:
楼主对遥控晶体理解有错误。
1、模型遥控晶体标注的频率并非晶体的真实频率,由于高频率晶体生产工艺的问题,现在遥控器高频电路都是使用倍频电路的,如标注72.190MHZ的晶体可能实际频率是24.063MHZ的,倍频电路经过3倍频后产生72.190MHZ的频率。
2、接收和发射晶体是有差频的,一次变频的晶体差频是455KHZ,接收机二次变频的晶体差频是10.7MHZ,这是第一次差频,第二次差频是455KHZ,二次变频可以提高接收机的灵敏度。不同厂家的差频标准是不一样的,有些厂家是发射频率比接收频率高455KHZ,有些厂家是接收频率比发射频率高455KHZ,如果是二次变频的晶体就是发射与接收晶体相差 10.7MHZ,所以不同厂家的晶体不能互换使用。
3、为了识别方便,模型晶体厂家都是标注发射频率的,而不是晶体实际频率,所以发射和接收晶体标注的频率是一样的(工业使用的晶体标注实际频率),只要分清楚发射和接收晶体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楼上说的明白,楼主和我一样新手,经验不多,还是多学学再发言吧!

网友:
发射与接收晶体怎样识别?

网友:
看晶体的标签,TX是发射晶体,RX是接收晶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遥控晶体理解有错误。
1、模型遥控晶体标注的频率并非晶体的真实频率,由于高频率晶体生产工艺的问题,现在遥控器高频电路都是使用倍频电路的,如标注72.190MHZ的晶体可能实际频率是24.063MHZ的,倍频电 ...

网友:
看晶体的标签

网友:
5楼正解。
目前的振荡电路,严格的说同一厂家晶体并无发射、接收之分,可以换用,但不同厂家因电路(如补偿电路)、质量等不同就最好不要混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