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出血啦~~

楼主(2008-02-24):
3块NOKIA原装电板,性能绝对ok!900mah,去卖手机的店里问了下,居然要3位数 一块

带保护板,没办拆开,直接焊上去

焊好充电插头

装进发射机 怎么只有2片?

哈哈,做了个假的凑数 ,2片厚1cm,放进去刚好

有个严重的问题,带保护板0851充电器居然不认,郁闷啊~ ,看来只能帮他做个专用充电器了

网友:
剥开,拆掉保护板不就行了吗。

楼主:
保护板直接注塑在电池头上了,硬来可能有危险~

网友:
必须拆掉保护板,否则的话..............电池过放保护作用后电压截止...发射机就不工作了,飞机就掉下来了!!!

网友:
保护板要拆掉,不关充电的问题,当心低压突然断电!

楼主:
这个要测试之后再上天
TDF6 的低压报警8.8v,就是每节2.9V
不知道保护板的保护电压是多少

发射机后面的红色开关就是个压降开关,打开后会提前报警的

到时把压降电阻调下就好了,11v报警

或者直接把报警电路改下,保护板看来是拆不下来了~

网友:
浪费阿。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测试之后再上天
TDF6 的低压报警8.8v,就是每节2.9V
不知道保护板的保护电压是多少

发射机后面的红色开关就是个压降开关,打开后会提前报警的

到时把压降电阻调下就好了,11v报警

或者直接把报 ...

我TDF6 发射机后面怎么没有的红色的压降开关

网友:
唉,这个电池其实没有taobao上的锂聚合物好,不过既然买了。。就只能给你讲拆电芯的方法了。
把外面那层包装的纸揭掉,可以看见一个塑料框,里面是保护板和电芯。把保护板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牌的电池``好象也有爆炸的新闻哦````

网友:
手机电池做发射电?好主意!!我试试。。。。

网友:
没有必要买原装的,直接买电芯就可以了,10多块一节

网友:
家里有10几个
手机退下来的    待机时间短   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