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发动机

楼主(2008-02-24):
大家好 请推荐个
发动机
吧 飞一米左右的飞机 不要太大 300左右的 好调试的那种 谢谢

网友A:
人家是要发动机。。。。。
OS的好调

网友B:
OS 21 LA……这个价钱……难,身边有高手的话,还是用国产三叶/GMS请人代劳调吧,嘿嘿。

网友C:
这个价格怕找不到合适的发动机哦~~

网友D:
再乘个2就差不多了

网友E:
15的就足够了,这个价格可以买三叶的,不过听说30以下的都不好调。

网友F:
32的三爷机器
马力还大 还不贵! 配10*6桨 马力绝对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