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教用过加拿大锂锰电池的朋友

楼主(2008-02-24):
请问给锂锰
电池
充电应该选择什么模式?LiFe?LiPo?LiIo?

网友:
LiPo、LiIo都可以。

网友A:
锂锰电,应该属锂离子电池,冲电方式和锂聚基本一样,目前冲电方式不同的锂铁电池,他的冲电截止电压为3.7V ,很多旧款的锂冲电器,都不支持,但新款的冲电器,多数都支持了。

网友B:
我是用几块钱一只的手机旅行充电器一对一地平衡充,如果一组4只锂电池就用4只旅行充电器.

网友C:
选择LiPo或Li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