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问这个LAMA V4的金属斜盘能不能用在雷鸟上?

楼主(2008-02-24):
找到个金属斜盘。是LAMA的升级件之一。
请问是不是可以用到雷鸟上?有朋友说可以。如果可以。需要改什么呢?非常感谢。

网友A:
大小和004、雷鸟的差不多,就是方向是反的,把左右舵机的位置调过来应该可以用,就是要把舵机的固定位置考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