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e004故障 新手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8-02-24):
今天飞ESKY-004撞到墙上了 主要是大浆打到墙了 机器现在有点抖动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朋友说是主轴坏了!是不是主轴的问题?朋友让我拆下来看看!我刚看了看机器没敢拆看着非常复杂不知道从那入手? 请高人指点最好有个图解 还有的朋友说这个机器需要调试?请问飞前怎样调试!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找到附近的模友帮你吧

网友B(2008-04-20):
很容易的,你先仔细看看机子把要拆的部分记好再拆,拆下来的零件按顺序放好。

网友C(2008-09-14):
把头架里有个销子拔出来,头架一拉就出来了 再就是十字盘,也拉就出来了,接着是那个止退圈,用内六角扳手,接着就是拉齿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