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 问题请教

楼主(2008-02-24):
我飞飞机时,一推油门,飞机就往后退,我把微调调到极限了,还是这样,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再请问四和一控制器里面那两个调整的按纽分别管什么的?
希望前辈们解答,我是新新手,第一次玩模型飞机

网友:
检查电池的配重----及重心是否靠后了;
调节十字盘的两个连杆, 使十字盘尽量水平; 调节后如果飞机向一侧倾斜, 调整相应的连杆;

4合1上的旋钮可以看E-Sky的说明书, 记不清楚了, 只是记得一个是陀螺仪感度; LAMA买回来一定要调的, 调好了非常稳----不动控可以在室内悬停很久;

楼主:
谢谢你,楼上的大哥,:loveliness:
我的LAMA V4就是新买的

网友:
4in1上的Gain是调锁尾的,一般不需要动。
另外一个钮是Proper........记不清了,是调电机转速的配合的。如果你的JJ老是向一个方向转,调微调都调不回来就必须调这个了。
LAMA想后倒的话,如果电池放好了。就调整斜盘,斜盘调平了就OK了。

网友:
飞机飞起来点就应该不往回退了

网友A(2008-07-18):
如何调整倾斜盘呀?
怎么才能知道它平不平呢?

网友:
不知道你具体的情况,要是在地上滑向后退是正常的,找一块大一点的平地,让飞机飞起2尺高吧,稍稍向前打舵就没问题了,要是飞起来也向后退那就要调斜盘了,把B桨从轴上放松,然后调斜盘,知道斜盘平了.............

网友:
把右边的拉杆调长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调整倾斜盘呀?
怎么才能知道它平不平呢?

1)所有微调归到中间
2)加电, 目视检查斜盘
3)通过调节球头杆长度调节,注意球头扣是有方向的
4)目视平行后, 再加电悬停;
5)此时再根据倾斜状态调微调

注意:开始一定要上电,目的是使舵机复位, 另一定要注意球头扣的方向

网友:
小拉玛调起来也是有技术含量的,坛子里很多老帖,多潜水,多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所有微调归到中间
2)加电, 目视检查斜盘
3)通过调节球头杆长度调节,注意球头扣是有方向的
4)目视平行后, 再加电悬停;
5)此时再根据倾斜状态调微调

注意:开始一定要上电,目的是使舵机复位, 另一定要 ...

感谢耐心赐教,球头口有方向是什么意思?我调整过球头杆的长度,但是没用,不知道是不是没调整到位。

网友:
这个斜盘的舵机左边的是升降舵,右面的是左右倾斜舵,斜盘面尽量和主轴垂直!悬停时修正一点遥控器微调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耐心赐教,球头口有方向是什么意思?我调整过球头杆的长度,但是没用,不知道是不是没调整到位。

球头多数有内外之分, LAMA调试要耐心, 调好了相当稳-----基本上可以双手放控很长时间, 我女儿飞LAMA, 几个起降就可以悬停了

网友:
lama是架好机,对于新手调好它是个很有必要的基础.

网友:
调舵机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