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上出现一个不明来客

楼主(2008-02-24):
512宽带网 我用猫上的 只有我一人电脑接猫 最近发现网速变慢 看了一下‘网上邻居’中的‘查看工作组计算机’居然多了一个人 改了宽带密码还在 有什么办法吗?最好找出来 像上次偷我焊机的一样 敲诈点人民币 也好让他长长记性。这种问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过/警察有没有用?

网友A:
先沙发,慢慢看
是雅玛哈

楼主:
你也太快了吧 刚刚刷新就....自己都没来的及做

网友B:
mac地址绑定分配IP,那他就没着了,你是用的有线还是无线?

网友C:
打110报警
说我家进人了

网友D:
传说中的黑客

网友E:
是不是你原来里边就有的啊

网友F:
先查一下软件原因,加入装了虚拟网络之类的软件就会有的
也有可能有人拨号和你正好在一个网段,dns解析成一个局域网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楼主是网通还是电信?
我们这儿网通到户的上一级是交换机,如果别人和你在同一个交换机下,就会有可能出现同一个工作组里了。电信直接是电话线到户的,好像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铁通的有线网络 我没有使用交换机 也没有陆游器 只有一只猫 我独享的。
以前设置IP和DNS的时候我也查看过 ‘工作组计算机’只有我一人。刚刚检查居然又多了一人 我狂晕。

网友I:
查下木马先!

网友J:
感觉这样是不可能的啊?没有连线怎么共享?又不是无线上网的。
改下你自己电脑的ip地址,应该就看不到他了,问题是这是个真人还是电脑的什么bug

楼主:
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
‘这个应该是你修改机器名称之后在NETBIOS列表浏览器的名单中留下的痕迹而已,NETBIOS的浏览器枚举服务为适应对等网的不可靠工作环境设置得很宽松,几个月之前离开此网络的机器都有可能会在名单中保留。’

网友F:
学到了
NETBIOS浏览器?还没见过

网友J:
有无可能是多用户名使用电脑的后遗症?

网友K:
可以把没用的网络协议删除
可以把没用的网络协议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