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e004故障 新手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8-02-24):
今天飞ESKY-004撞到墙上了 主要是大浆打到墙了 机器现在有点抖动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朋友说是主轴坏了!是不是主轴的问题?朋友让我拆下来看看!我刚看了看机器没敢拆看着非常复杂不知道从那入手? 请高人指点最好有个图解 还有的朋友说这个机器需要调试?请问飞前怎样调试!小弟先谢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双桨

网友B:
主轴受损可能性很大,004的结构不复杂的了,自己研究一下吧

网友C:
平衡翼歪了

网友C:
004主轴超硬,偶的从没坏过

网友D:
重点检查主轴,再检查一下是否有双桨。

网友E:
原帖由
jzcwf
于 2008-2-25 13:16 发表
004主轴超硬,偶的从没坏过
不会吧?!我都换好几根了,当然不是肉眼可以轻松看得出的弯。
弯的地方在上插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