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大们推荐一款最便宜的可变桨距的电直吧~~

楼主(2008-02-24):
lama好像是固定桨距的,我今天到市场上看了看,好像可变桨距的电直,最少也要1900块左右,请问还有更便宜的吗?比如有lama大小的可变桨距的电直吗?

网友A:
LAMA是固定螺距, E-Sky CP2的可变矩的, 不到1000; 6通;
只是觉得对新手可变矩的作用不大----多数飞好航线都差不多1年了, 飞3D的时候都不知道炸了几架了. 而且3D变矩的修机成本也高不少;

米多, 想上可变矩, 基本上不建议考虑3000以下的, 最好就Wing450或YT450;
米少, 建议新手还是飞LAMA或雷鸟一类固定螺距的

网友B:
也别说什么更便宜了,真有信心上6通的话,就yt450了,实在想省点,就gl450了,上其他不兼容的机型,配件都烦死人!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很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大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MA是固定螺距, E-Sky CP2的可变矩的, 不到1000; 6通;
只是觉得对新手可变矩的作用不大----多数飞好航线都差不多1年了, 飞3D的时候都不知道炸了几架了. 而且3D变矩的修机成本也高不少;

米多, 想上可变矩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别说什么更便宜了,真有信心上6通的话,就yt450了,实在想省点,就gl450了,上其他不兼容的机型,配件都烦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MA是固定螺距, E-Sky CP2的可变矩的, 不到1000; 6通;
只是觉得对新手可变矩的作用不大----多数飞好航线都差不多1年了, 飞3D的时候都不知道炸了几架了. 而且3D变矩的修机成本也高不少;

米多, 想上可变矩 ...

CP2现在500元就可以买到,因为这个机的销路不好。

网友:
我有一个 6通道变距的 电直  山猫 380  如果你想要可以联系短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lama好像是固定桨距的,我今天到市场上看了看,好像可变桨距的电直,最少也要1900块左右,请问还有更便宜的吗?比如有lama大小的可变桨距的电直吗?

火狐100比LAMA差不多大!           但是问题多多!

网友:
最便宜?有,但很难飞。起码上450塑胶版的

网友:
非常反对二楼的说法。。 “上可变矩, 基本上不建议考虑3000以下的, 最好就Wing450或YT450”对新手来说是花钱不讨好。。。

玩模最高境界以最低的成本换回最高的技术。。是米人就不用谈了。。。

网友:
机体便宜了 但配件贵

楼主:
综合楼上各位老大的意见,我选了ESKY的KingII,E-016,淘宝价688,但是换了无刷电机和电调,又买了些易损件,就将近1200了,还没买铝箱,这真是个烧钱的活动啊~~~

网友:
WASP V2,比004小,4通道,桨距可调,飞行时是固定的,原厂已经配了无刷,木桨,调好了很稳定

参考以前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8179&highlight=%2Bjweufyjhf

录象:http://www.56.com/u13/v_MjExMjk1OTQ.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