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没搞懂这个V2的尾变距镜圈应该怎么装?

楼主(2008-02-24):
借论坛图片一用,哪位高人指点下????所谓的转180度,到底怎么个转法?

楼主:
以上图为例,黄色的镜圈到底是上下转还是左右转?

楼主:
左右不一样么?

网友A: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尾推拨叉中心没能落到尾轴中心线上,造成新增的十字环与尾推拨叉间产生摩擦。图中黄色的镜圈左右转即可纠正,也就是JJ正立时镜圈上下颠倒的意思。

网友B:
V2的镜圈严格保证了同心度,以前所说的旋转是指V1的镜圈.

楼主:
我怎么觉得哪边都不怎么顺,郁闷

网友C:
不挡住孔的一边向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