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门保持及失控保护问题

楼主(2008-02-25):
请教各位,油门保持功能的作用是什么?另外,大家的失控保护一般是如何设置的(油直),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A:
我想应该为0
因为要JJ马上降落。

网友B:
你说的油门保持是指TH.HOLD吗
TH.HOLD是熄火降落开关,通常设置为打开是油门在怠速。至于失控保护的设置,那要看你是假设在什么情况下失控的了。基本上只有在悬停时,失控保护能起到那么一点儿的作用,具体可以将油门设置为熄火(停车)、螺距设置为4-5°,其它为中立。如果是假设在其它飞行状态下失控的话,那就只要设置油门为熄火就行了,其它的你设置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