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的舵机就该烧?郁闷。。(原因找到了,呵呵)

楼主(2008-02-25):
飞450SE80个起落左右,已经烧了两个辉盛9克舵机,没摔过,不是打坏齿哦。两次都是降落后再起飞发现JJ自转,下来检查发现舵机尾舵不会动了。

配置是401+65MG*3+辉盛9,难道辉盛不单容易扫齿,还容易烧??看来烧完这最后两个9克后是时候换个数码的了。大家给推荐一个吧!暂时看中HS55。。。。。主要是便宜,9254等觉得贵了点。

============================================================
今天把两个坏舵机拆开,原来都是碳刷磨没了。。。。80个起落磨坏两个,看来尾舵的工作量不少啊!!

网友A:
省钱的结果往往是花更多的钱,我不建议买最贵的,但最好是用主流的,所以建议还是买9650或9257.
用过就知道了,高可靠性,高性能,绝对值得购买.
如果因为舵机失效造成摔机,那岂不是更贵.配件+修理时间.

网友:
请确认你的401的DS开关是否在OFF状态,如果那样的话普通舵机很容易坏的.

网友:
我也烧了两个了,辉盛的尾舵机要是顶死的话很容易烧的(特别是做自旋长时间打满尾舵), 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以后注意了就没有再烧过, 倒是斜盘上的舵机几乎每炸必扫啊

网友:
舵机几乎每炸

网友:
升级65GM吧..每炸都很高兴!!齿没摔坏..但.外壳破啦..............

网友:
感觉斜盘舵机用辉圣凑伙, 尾巴的话买个好舵机还是应该的

网友:
是不是舵角太大,抵死了。

没那么容易烧的,
锁尾最好换数字舵机

网友:
辉盛舵机空中死舵我试过3次了。身边也有朋友试过。贵有贵的道理。
9254有点重,不太适合450级别的。
冰版推荐的9650/9257是450级别最好的尾舵机了,我也是刚换9650不久,效果一极棒,用过就知道了。

网友:
其他电子设备都用这么好了,居然不舍得在尾舵上花钱,要知道直机的尾舵是直机的灵魂啊

楼主:
DN设置没问题,舵角也没问题,还没打到边呢。两次都是降落后再起飞时发现舵机不会动了,换上新的马上没问题。

有空拆开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65mg+9650了

网友:
舵机很不容易烧的
肯定楼主的飞机哪里有问题
两边撞墙肯定会烧
或行程中是否有卡的地方
数码开关从新拨两下
9254是标准舵机大小,也太重,不能用

网友:
尾舵用401 + 9257(9650)吧, 很皮实的.
HS55是很精准, 也便宜, 但就是不耐炸----炸机后比较容易扫齿, 如果飞的保守, 炸机少, 可以选用;

尾舵选HS55不认为是个好主意;

网友:
尾舵机用9克辉盛不太好吧,至少也要用56HB,有条件的直接上S9257。

网友B:
65MG都用了,为什么用辉盛做尾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MG都用了,为什么用辉盛做尾舵

呵呵,十字盘换下的三个打算用完再换数码的,废物利用嘛。

网友:
我的尾舵用辉盛 飞了100多个起落也是电机烧了 电路板和齿轮是好的

网友:
看来尾舵的工作量不少啊!!

你怎么才发现噢....

网友:
看来我也应该考虑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省钱的结果往往是花更多的钱,我不建议买最贵的,但最好是用主流的,所以建议还是买9650或9257.
用过就知道了,高可靠性,高性能,绝对值得购买.
如果因为舵机失效造成摔机,那岂不是更贵.配件+修理时间.

非常同意,直机不能对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