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上什么舵机不扫齿?

楼主(2008-02-25):
难道非要上65MG吗?

网友:
难道非要上65MG吗...只是他的精度高..又是不易坏齿的..只是会坏外壳的舵机...辉盛只是一种精度一般..容易摔坏齿的舵机...你要是不摔机..用那种都行..........呵呵

网友:
就辉胜9克

炸狠了什么都不行
炸5次也没花到那么多钱
炸了天生要修的,一个字,换!

网友:
65MG!这可是无数前辈炸出来的结论啊~~

网友:
上65MG吧!我也是换辉胜9g的齿轮换烦了,忍忍就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不摔机..用那种都行..........呵呵

哈哈,我可办不到啊

网友:
世界上没有飞机上的舵机不扫齿。

网友:
没有齿的舵机就不会扫齿

网友:
但维英V1的换齿太麻烦.......!!升级V2要强些

网友:
65MG是450电直的不二之选,V2换舵机很方便,赞一个

网友:
65MG就是在v1上安装不太方便,需要扩孔。直接上v2+65MG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