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问各位老大弹射滑翔机上用什么样的鱼线?????

楼主(2008-02-25):
请问各位老大弹射
滑翔机
上用什么样的鱼线?????我的是领航的1.5M弹射滑翔机,谢谢!!

网友A:
我用的3股轮胎线

网友B:
用大力马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但是重点是用大力马的几号线啊?

网友D:
不用那么结实.普通的0.3-0.4的就够了,很便宜!

网友A:
轮胎线很便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完全明白了!!十分感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F(2015-10-28):
请问下,这线是用来连接牛筋的吗?

网友G:
如果希望极致减小阻力,可以考虑用单股尼龙钓鱼线,拉力不小于40磅即可。另外使用单股尼龙线的附加好处是,有荧光色系的可以选择,这样白天在草丛中便于识别发现,会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