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头OS50用国产XXX power 30%油的后果!

楼主(2008-02-25):
此
发动机
飞了10桶左右30%油,二年左右的时间。直升机飞行时轴承声音大,以为是直升机的轴承问题,全部更换后,效果不大。下决心,拆开OS50发动机。

网友A:
积碳?不懂,解释一下。

网友B:
油的问题。用好油,10桶,啥也不用换

网友C:
我用COOLPOWER15%
发动机用了10桶都没事。

网友D:
我的做法
每次飞完后.把油抽干.再点一次火,让完全燃烧干净.再把油门关到最小.堵上排气口.一直都这样做,发动机很少会锈.

网友E:
然后空转几下更好

网友F:
呵呵,2年前我开始用XXP30%的油
那段时间陆续有3-4台油固炸机,机身报废。胡乱拆下引擎,未作任何引擎内部的处理,只是刷去表面泥土,便用塑料袋包裹收存,至今闲置有1年多近2年了,哈哈,全都没有生锈或粘死。4台引擎分别是OS26(4c) ASP120(4C) TS56(无环)和TS56(有环)。

网友G:
什麼都不打理當然會這樣子
我很久前就用tp 油了
的確比cp 是麻煩一點,但一樣可用.只是手續上多了一些
就算要懶惰.一年油費下來都夠你買個新的os50

网友H(2008-04-26):
WXX power我也用过. 差我原来的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