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后桥

楼主(2008-02-25):
请教:这个东西如何打开?差速器外壳的所有螺丝都已拆开,现在就是两个轮圈当着拆不开。

网友:
有什么用

楼主:
想使用这个差速器

网友:
把轮圈拆掉,就可以拆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论圈拆不下来

网友:
在轮圈的中心有一个大概5MM的轴,轴上有个东西,我不知道叫什么,把那个用尖嘴钳夹下来就可以取下轮圈了

楼主:
感谢楼上热心的朋友,轴上有个像螺母模样的东西(外圈是圆的,不是六角)。轮圈的孔倒是六角的,那个轴可以和轮一起转,也可以不和轮一起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热心的朋友,轴上有个像螺母模样的东西轮圈的孔倒是六角的,可以和轮一起转,也可以不和轮一起转。

用尖嘴钳夹住(外圈是圆的,不是六角)就可以拆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那个孔很小,尖嘴进不去。是直接拔下来还是拧下来?

网友:
把其中一个轮毂架在台钳上(或用两快厚1厘米左右的木版把轮毂架起来)下面悬空,然后用约4毫米粗的钢钉对准中间的轴,用锤子一敲就下来了.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机械师明天我试试

楼主:
还是没拆下来。这么多玩车的就没人指点?

网友:
不会这么紧吧,我就是这样拆的,用锤子敲了三四下就下来了.应从没有电机的那一端拆.两块垫板一定要靠近中心,后桥的另一端一定要悬空才行.

楼主:
我用的大螺母垫的,砸了半天也没下来。麻烦你给我画个内部示意图好吗?谢谢

网友:
这是遥控玩具车的吧!还带两档变速!

网友:
可能是你把操作步骤理解错了.这样吧,你能找到一个大台钳吗?如果能的话,就这样来操作:1)把钳口调到一到两厘米(能把轮毂挂上即可). 2)把轮毂挂在台钳上(即能把不靠电机的轮毂挂上,另一端向下悬空)  . 3)用钢钉对准车轴用锤子一敲就下来了.

楼主:
机械师:好人啊。祝好人一生平安、万事如意。其实这里这么多人玩车模,很多人都知道怎么拆。只有你是最热心的。我已按你的方法拆下来了。拆下来也看明白了,就是紧配合。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