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果用600只是飞飞航线那可以配3001吗?

楼主(2008-02-25):
如果用600只是飞飞航线那可以配3001吗?

网友A:
如果只是飞飞航线,干嘛买6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喜欢她的造型和工艺而且价格也不贵,喜路宝就是太贵了.

网友C:
据说可以

网友D:
當然可以...飛航線

网友E:
初学还是别玩大飞机,从小着手

网友F:
飞机终究是用来飞的..

网友G:
练好了再换不迟

网友H(2008-12-28):
绝对可以

网友I:
翻也一样可以

网友J:
单飞航线,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急剧推拉螺距,否则,当心扫齿。

网友K:
不会3D,空中乱飞航线,偶尔翻个正跟头,40~50起落了,没问题。

网友L:
3001看来是不被看好的.呵呵.

网友M:
3001肯定是可以的,不炸机,一般也不会扫齿,就算小3D翻翻也没有问题,就是动作慢点咯

网友N:
我用的是jr539经常做剧烈动作也没问题的 放心吧

网友:
我用3001飞了快上百个起落了,没出现过问题,只是要翻的话,最好用6V的接受电,这样才让3001暴力起来!!!

网友O:
3001扫过,539没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