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便宜的180马达,好像可以代替原厂马达(已经上图)

楼主(2008-02-25):
发现一种180的马达,也分A B2种,不知道能不能代替LAMA的马达,15元一个,好像是3通道玩具双桨直升机上用的,要是能完全代替就好,我看齿轮和LAMA的一样,分上下2种齿轮。

网友A:
此图片仅限于网易用户交流沟通使用

楼主:
哦,那我晚上重新发图

网友B:
我问了商家,他说不通用的!~
谁给咱们试试先!~要是可以,那LAMA就飞疯掉了!哈哈

网友C:
可以用的,呵呵,就是不知道是否耐用,楼主发的这个应该是和环奇3通lama是一样的,还有一种比这个短的也是那种3通lama上的,也可以用,这两种我都测试了,都可以正常使用在Esky的lama上,我现在正在用短的,到目前为止,一切正常,(都是拆机旧件)新的估计用的时间会更长。

网友D:
这个价格也算不上便宜。

楼主:
我看也算省钱了,带齿轮的,不知道齿数是不是一样,现在原机的基本上一个马达要25

网友E:
如果不是碳刷,那就贵多了。

网友F:
淘宝网上有个卖 16.5元的 180电机,不带齿轮,带线和插座,而且在外壳上还 开了散热孔 。齿轮在卖奥迪四驱车的 玩具店里就可以买到的!是 铜的 八齿和 lama上的一样! 好像还有 5.5元的 180电机散热片! 有这些东西 干嘛要去买原装的 ,ESKY 把这些装在一起就买30元 。

网友G:
请问您在哪里能买到180lama电机的散热片???麻烦您pm我

网友H:
都是180 看起来当然都一样
不过只有拆开看里面才知道 是否适合 理论上讲 是不可能适合的....

楼主: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I:
180电机有卖11的。哈尔滨的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