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凤凰模拟,电直垂直起飞后向左平移是正常的吗?

楼主(2008-02-25):
除了训练机好飞一点之外,其余型号的电直飞起来感觉都差不多。
训练直升机,推动油门杆垂直起飞离地之后,由慢至快地向左平飞(不动遥控器),这是正常的吗?
是惯性太厉害?还是?

网友:
正常,是地面效应,我和你一样是新手,正在努力潜水中............

网友:
正常,这是地面效应

楼主:
我知道是地效反应。只是没想到左飘的惯性这么大。
飞lama的机型,就稳定多了。Sigh。
越来越喜欢lama了。不过要进步,还是得适应飞单浆的机型,努力。

网友:
我非常的讨厌拉马。。。

非常喜欢单翼,真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翼的电直的确很帅,特别是金属材质的。很有真实感。看见固朗450金属版,就觉得正!
不久以前还觉得电直很容易飞,现在才知道,就一个字——难!
一个新手从零开始,到能悬停,能自如地控制单翼的电直(不包括特技的动作),最短的时间会是多长呢……

网友:
WK-0701控可以玩模拟吗?

WK-0701控可以玩模拟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翼的电直的确很帅,特别是金属材质的。很有真实感。看见固朗450金属版,就觉得正!
不久以前还觉得电直很容易飞,现在才知道,就一个字——难!
一个新手从零开始,到能悬停,能自如地控制单翼的电直(不包 ...

要是飞真机的话~~~~有米足够你炸的话半年左右 ~~~~       飞模拟器的话1-2个月吧!!           (机机要调的好的哦)

网友:
我的也一样,吓死我了,还以为是刚买的控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