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003和3001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02-25):
请问3003和3001有什么不同?

网友A:
3001有轴承的.

楼主:
哪一个型号的好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3001好点

网友D:
3001有轴承
3003的力量稍大
在要求可靠的地方(如30油直)一般用3001
在要求力量大,出事也不怕的地方(如油车)一般用3003。

楼主:
谢谢,这么说我用在油固上,3003没有问题了?

楼主:
在要求力量大,出事也不怕的地方(如油车)一般用3003。?????
出事后3003不是报废了?

网友E:
中性灰 的意思应该是3003出问题导致车子出事,而不是车子出事弄坏3003.我没理解错吧????

楼主:
呵呵 不好意思,我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