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飞油固了吗?

楼主(2008-02-25):
我飞赛斯纳基本可以降落,飞飞翼也飞可以自己手抛起飞和定点(二十米内)降落,请问我有飞油固的技术了吗?

我好怕辛苦攒的钱,买了架油固,不到一下子就炸了!  钱不多!好怕。  毕竟电的耐摔些!

网友:
飞油机最难的就是降落!!!完美的降落是飞好油机的标志!飞机的稳定性、操控性能、发动机调整的好坏,是飞好油机的基础。
飞油机与飞电动的最大的区别是油机节奏快、反应要快,飞过电动改飞油机要把飞机飞得高一些,先让它在高空飞航线,万一有情况有时间反应。

网友A:
一定要飞后3点的飞机,要在跑道上不停的起降,降落时不能跳,要非常平稳地降落,飞机停下后不要拿回来,直接再起飞,就这样不停地一轮轮地飞,不管是风大还是风小,包括7级大风、90度侧风飞机也要能够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我这里说的都是小泡沫电动飞机,最好是下单翼或中单翼的。这样你飞啥油机都没问题,我就是这样练的,我的第一架油机“阿波罗50”,也是我目前的唯一一架油机,已经飞了半年多了,仍然毫发无损。

网友:
非常平稳地降落

网友:
最好再练练电动下单翼,地面滑跑起飞、降落基本没问题了,再上上单翼油机。

网友:
我也是刚入油动的模友

其实前三点后三点都一样的
我就一直是飞前三点啊!
一样的好其降 真的!

网友B:
飞过电动再飞油动没有问题~~油机比电动的好飞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过电动再飞油动没有问题~~油机比电动的好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飞后3点的飞机,要在跑道上不停的起降,降落时不能跳,要非常平稳地降落,飞机停下后不要拿回来,直接再起飞,就这样不停地一轮轮地飞,不管是风大还是风小,包括7级大风、90度侧风飞机也要能够稳稳地降落 ...

请问你原来练的是什么电动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原来练的是什么电动飞机?

小F3A电动泡沫机,7级大风时照样练习飞行,而且要降落的非常稳,下面是一次活动的飞行降落视频。这架飞机从我接触模型开始一直飞到现在快一年了,仍在服役中,已有3百次以上的起降了。

网友:
从飞行操纵技术来讲绝对没问题,只是要注意几点:
1、速度比电动的要快一些。
2、声音要大一些。
3、发动机没调好,千万不要上天,否则常常失事。电动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4、首飞时找个好场地,着陆的心理压力会小一些。

楼主:
我有一架十楼的飞机,可是那轮子非常不好用,常咬死。。。。。稳定性也差  觉得比油机难降落。。。

网友C:
10楼的朋友,这应该没有七级风吧。草都不见动一下。

楼主:
现在的天气 一般的风好像是三级,三级能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楼的朋友,这应该没有七级风吧。草都不见动一下。

那天基本没什么风,只是看一下降落,7级大风时飞的没录像。
下面有另外2段视频,有降落姿态,可参考一下:

网友D:
上油机吧,如果条件足够,直接上汽油的吧,越大越好飞

当初我也抱着电的省钱的想法先飞电的,结果发现钱一点没少花,落一次坏一次,10次有8次不满意,后来索性直接上了架50的油动板机,才发现原来的想法大错特错,飞机真的是越大越好飞,现在开始玩汽油的了,您说我是不是越玩越退步呢,呵呵

楼主:
好快呀,好难降落吧,我应该还没有这个能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初我也抱着电的省钱的想法先飞电的,结果发现钱一点没少花,落一次坏一次,10次有8次不满意,后来索性直接上了架50的油动板机,才发现原来的想法大错特错,飞机真的是越大越好飞,现在开始玩汽油的了,您说我 ...

那你降落还是只练了一半,飞惯大的了,再飞小的就难了,飞小电动那是技术,能飞小电动安全起降的,飞大的油机起降都没问题,小电动飞得好的,再飞大的油机,易如反掌,反之则未必。不要遇到困难就挑容易的,只要坚持,下降时保持一定的速度,接近地面时,保持飞机姿态,和开车拧离合器一样,把飞机给拧住喽,轻柔地接触地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当然可以哦,我一来上就上的40的油动练习机,还不是没事,出点小事故修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