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床,大家给个建议!

楼主(2008-02-25):
最近打算上床,目标:华飞D180-300  西马特C2-200 外转内的
价格相当,性能不知(请教各位网友了),坛内有很多人买了华飞的,我不知该怎么选择,有谁知道哪个好点啊。

另外不知华飞的噪音大不大,都是在家里用,打扰到邻居就不太好了。西马特的据说因为是塑料齿轮噪音比较小。我现在是左右为难啊!求助各位给出个主意,另外问问这两款车床能车的动不锈钢的小件吗(直径不超过15毫米的)?

网友:
我建议买化肥的,齿轮全金属的,声音也不大,塑料齿轮不经用,坏了还得再换,麻烦。

网友:
我用的就是华飞,声音不大,和台钻差不多。哈哈。

网友:
华飞D180-300 大概多少米哦

网友:
D210怎么样?

网友A:
愚木大师也过来中毒了?
木头玩厌了又想玩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愚木大师也过来中毒了?
木头玩厌了又想玩铁的?

下次玩橡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次玩橡胶了

应该是玩乳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玩乳胶吧?

吹气那种?

网友:
价格差的多啊,要是价格相当我就去买个化肥

楼主:
不是说华飞D180-300的价格和C2的差不多吗,也就100元的差价,不算大吧。

网友:
华飞D180-300到底是多少钱啊!

网友C:
型    号
整机单价
中心架

单价
跟刀架

单价
花盘

单价
四爪卡盘

单价
四爪法兰盘

单价
床脚

单价

D180X300V车床
¥3,500
260(Φ100)

D210X400车床
¥4,000
260(Φ100)

D210X400V车床
¥4,500

D250X400车床
¥4,400
280(Φ125)

D250X550车床
¥4,650
280(Φ125)

D240X500G车床
¥5,000

D240X500GV车床
¥5,500

D280X700G车床
¥6,200
280(Φ125)

D280X700GV车床
¥6,750

BF20V钻铣床
¥4,400
床脚:¥550;油盘:¥100。

BF16Vario钻铣床
¥3,800
床脚:¥450;油盘:¥80。

说明:

1.      车床标准附件:三爪卡盘、油盘、后挡板、卡盘防护罩(带断电装置)、刀架防护罩、交换齿轮、工具箱;

可选附件:中心架、跟刀架、花盘、Φ125四爪卡盘、四爪法兰盘、床脚、速度显示器(¥260)。

2.      BF20V标准附件:莫氏接杆、M10拉杆、工作灯、工具箱;可选附件:床脚、油盘、钻夹头1-13、铣夹头、精密平口钳、

铣刀、速度显示器(¥260)。

欢迎选购!

费骏

网友:
华飞的朋友在用,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型    号
整机单价
中心架

单价
跟刀架

单价
花盘

单价
四爪卡盘

单价
四爪法兰盘

单价
床脚

单价

D180X300V车床
¥3,500
260(Φ100) ...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华飞D180-300的价格和C2的差不多吗,也就100元的差价,不算大吧。

差不少啊!1000元左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