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设置的螺距曲线是哪个个点比较抗风呀?

楼主(2008-02-25):
你们设置的螺距曲线是哪个个点比较抗风呀?

网友:
我的经验:适当减小螺距、增大油门

楼主:
;螺距我的是-2 0 2 4 5.5 7.5 10 TDF

FUTEBA是-2             2           5           7.5          10

网友A:
我的螺距曲线-2度/0%,0度/50%,10度/100%,后面是油门大小。你可以去YT版,有一个老外调机视频。
油门曲线按照 WING说明书上写的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螺距曲线-2度/0%,0度/50%,10度/100%,后面是油门大小。你可以去YT版,有一个老外调机视频。
油门曲线按照 WING说明书上写的设置的。

50%时0度?

网友:
是啊!油门杆在中间的时候,螺距是0度。据说这样是可以为了以后倒飞什么的提前锻炼手法,因为3D设置的话油门杆中间的话,螺距正好是0度!

网友:
虽然3D的螺距设置是-10------0------+10度,我认为练悬停还是5~5.5度/50%合适。

网友B:
一般悬停时螺距为6,油门为7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悬停时螺距为6,油门为70%左右。

同意,我差不多就是在70%左右油门悬停的,而且这样比较符合楼主要求抗风的要求,因为大桨转速较快,陀螺效应也就强,受风的影响会小!唯一缺点,转速较高稍微费点电!

楼主:
太费电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