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106A的4合1接收机电位器设置?上图请大虾看看

楼主(2008-02-25):
请教九鹰106A的接收机上有两个可调电位器,我想调整自旋转,控的微调已经调到头了,说明书上说只是可以调整没有具体的调整方法,但是接受上有两个,不知道调整哪个?写说明书的人是个半调子。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今天刚买了九鹰LAMA。不知道这个4合1接收器在哪里~~最好上个图~那就无敌了

网友:
试试看

靠边的是调混控比例的,也就是调方向的。
当心,这种微调的没有限位的可以团团转,就可能调到不是工作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今天刚买了九鹰LAMA。不知道这个4合1接收器在哪里~~最好上个图~那就无敌了

就在机头里呀能看见!

楼主:
上图勒,请400907wyc 看看

楼主:
玩九鹰人的看样子不多!

网友B:
下面图中2那个是调节感度的,上面图中1是调节混控比例的

网友(2008-07-08):
图中2那个是调节感度的,上面图中1是调节混控比例的

轻易不要动感度(2)

调节自旋用(1),调节之前做好原来位置的标记,尾巴往左旋,电位器要顺时针调节,非常小的调节幅度就可以了,一般来说电位器转1mm的作用大于整个微调到头。

网友:
正解

引用 网友B:
下面图中2那个是调节感度的,上面图中1是调节混控比例的

图中2那个是调节感度的,上面图中1(靠边的)是调节机头方向的。

楼主(2009-04-06):
感谢楼上各位dx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