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那个A轴和下面的齿轮连接不稳,经常A轴掉出来,用什 ...
你们那个A轴和下面的齿轮连接不稳,经常A轴掉出来,用什么方法好?

楼主(2008-02-25):
你们那个A轴和下面的齿轮连接不稳,经常A轴掉出来,用什么方法好?

网友A:
扭紧螺丝,外加502

楼主:
不行,一会就完5了

网友B:
最好给个图看看.不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就是这两个东西不稳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上金属固定圈的时候,螺丝孔对准轴上的凹槽,,螺丝上打点螺丝胶。
照理这东西不会掉出来

楼主:
好容易打滑

网友C:
那就把轴上的凹槽,用小挫刀再挫深一些

网友E:
上螺丝的时候,要对准那根轴下面扁的地方,紧螺丝时要对角紧.

网友F:
楼主说的应该是金属升级件吧? 我的金属升级件就是这样的 只有一个内六角螺丝用来固定A轴和上面的金属头 虽然已经卡在凹槽里面了 但是还是会松脱 目前我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G:
自己DIY一个圆形的铝箍包住铝盘

楼主:
我用AB胶水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