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有没有可能造成失控?

楼主(2008-02-25):
电池
问题有没有可能造成失控?同一快电池出现二次失控,一次是左斜插地面,一次是右斜插地面.其他电池却没有发现

网友A:
是什么地方的电池?

网友B:
当在空中出现接触不良时,你说会不会失控呢?

网友C:
开关有过

楼主:
应该不会出现接触不良如果是应该是断电掉下来,而不是旋翼仍然在旋转斜插地面,好像死舵一样打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