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一半时离地,这样的螺距算正常吗各位???

楼主(2008-02-25):
油门一半时离地,这种螺距算不算大了,我上次外场飞油门推到一半多点飞机就上升到7、8米了,结果错舵炸机了,损失木桨、横轴、尾轴、尾管各一根,这样的螺距算正常吗各位???

网友A:
 我今天也小炸一次,大桨擦伤。其它还没有检查,能继续飞。
准备买零件备用了

网友B:
油门50%-60%离地是正常的

网友C:
油门一半离地是正常的。你的油门/螺距曲线是多少?

网友D:
如果螺距在6-7度就正常~

网友E:
油门一半离地是正常的。

网友F:
可 以试 试 油 门 50% 螺 跟 为 0度 飞 起 来 比 较 爽

网友G:
无所谓正常。关键看你怎么设置螺距曲线,我一般70%多才离地。
螺距曲线-2度/0%油门,0度/50%油门,10度/100油门,就用了3点。

网友H:
学习中..回去再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