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内转,线绕好了,不转,求助!

楼主(2008-02-25):
线绕好了,试机,完了,只是来回抖两下就不动了,请教问题出哪儿了,谢谢!
采用的是图1的绕法,12N8P的,磁钢比较大,我用砂轮磨小了一些,两个磁钢间的间隙在1mm左右,如下图。通电后来回抖两下,我试着用电源直接其中两根线,电机会锁住,我用手用很大力气也转不动。现在不知该咋办了,内转的线太难绕了,而且费好多时间绕好了还转不了,
请高人指点方向。。。

谢谢!

网友:
磁钢用砂轮磨后可能已经退磁了

网友:
电调不知道会不会识别呢?

楼主:
绝对不是,磁钢吸力还是很强的,不知是不是因为磁钢太宽了,我看到12N8P的外转子无刷的磁钢宽不超过定子的铁芯宽。
请高人分析。

网友:
不要画图,上照片看定子转子,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是磁钢间的间隙太小了。

网友:
你确定电调没有问题吗??

网友A:
呵呵!听出来了!老兄~你不会就不知道啥是电调吧??

    直接往电上戳吧???

网友:
电机的绕线之间没有短路吧?
另外试试电调的不同进角试一下,启动模式也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听出来了!老兄~你不会就不知道啥是电调吧??

    直接往电上戳吧???

呵呵,不是的,我接那两根,是想试试堵转的扭矩。

绕线和上图一样,Y形接法,电调的三根出线分别接A、B、C。呵呵,启动时来回抖两下,然后不动,这电机会锁住,试了好几次后电机开始有些温温的了。

网友:
好像是绕线的问题吧,楼主绕线的时候一不小心把绕线方向弄错了吧!?

楼主:
重查一下,没有错,当然也不可能错的,所有的绕向一致,然后每隔3个是首尾想连的。

网友:
首先!不通电情况下什么样的??是否稳定???线箍短路??
如果是~可以看修磁钢了!比如磁向~虽然很可笑!但有的!在两头。
还有进角 。我以前见过线径。股数。电流不配合的!一时很难说的清楚~!
可以专门和这里的高人请教下!

网友:
你全是一个方向绕的,能转才怪呢!!!

楼主:
楼上的请指教,我是按1楼的图绕的,有何不对的地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