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6充电器如何自己升级?

楼主(2008-02-25):
RT,升级要如何操作?有知道的兄弟吗?谢了!

网友:
网站下载升级文件就可以升级了吧 升级程序在你的安装目录里

楼主:
多谢这位兄弟!

楼主:
新买的x6,版本是2.26版,充电显示4.20V,用4位半万用表测量充好的电池。是4.18V,不知道大家是否都这样?

网友:
是这样的啊,我也想把它弄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的x6,版本是2.26版,充电显示4.20V,用4位半万用表测量充好的电池。是4.18V,不知道大家是否都这样?

万用表也有误差,X6调试用的表跟你的表精度不同,可能有误差导致。

楼主:
测量用的表是UNI-T UT71D 4位半表,新买没多久的,肯定不会是我的表有问题,手上另外一个充电器DN G2,充下来4.205左右(停充时候量了一下,电芯电压是4.25)。X6充停止以后的电池,结束电压是4.20,隔一段时间再测量,电压显示是4.16 4.17 4.17。看起来是电压回落。软件上要是可以调整一下截止电压,补偿一下。比方说用户自己可以调到4.21。这样不知道是否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