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座怎么样才能称为顺滑?

楼主(2008-02-25):
请教我用6mm直线轴承和6mm直径45#钢条做的滑座要加重物(用力下压)才更顺滑,用手推动滑座,手停滑座停,在滑座上加重物,推动,手停滑座还能滑动2cm,什么原因?
将滑座垂直立起来,不会下滑。(不过轴承很多油,单个轴承套在钢条上垂直也不能下滑)
想象中的滑座应该是很滑溜的啊,怎么我的这么差。

网友A:
只要滑动时所用的力道均匀且没有明显的卡滞就是好。 加了重物惯性大多滑出2CM很正常嘛

网友B:
你的滑套是过盈配合 这样间隙比较小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后就会好用了

网友C:
看看其中一根是不是有点翘

网友D:
如果你的直线轴承是带密封圈的话,有点阻力是正常的。

网友E:
直线轴承两头有密封圈,额外有点阻滞感应该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