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技术问题

楼主(2008-02-25):
我预计将熔化的铜水倒入不锈钢做的阴模中(蒸汽机的飞轮),能否得到我预计的飞轮.需要注意哪些,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干嘛不用铜棒车制呢,你铸造出来的也还是要上床精车,钻轴心孔的嘛

网友B:
這樣成本太高了,用沙模比較好吧~

网友C:
就用沙模 还不如用铝合金 还好融化一些

楼主:
我喜欢铜的颜色,模具也做好了,就是请高手指点一下注意事项.能否铸造出我预计要的形状.会不会有很多缺陷?

网友D:
用失蜡法是最好的DIY铸铜法
先做一蜡的飞轮,在用石膏灌上,等待石膏干了,加温石膏,轰干石膏,蜡也流出来了,然后在网石膏模具里倒铜水

网友E:
结构也不复杂,车一个多方便。

楼主:
我就是想从简单的开始,在搞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