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 G770T陀螺问题!

楼主(2008-02-25):
  小弟的神龙30飞机用的是JR G770T +8900G舵机.最近出现机尾左右摆动现象,已经把感度调低到60了,陀螺上设置的也是"LOW"模式,可还是左右小幅度的摇摆.有朋友说那陀螺有问题,质量不好锁不住,我个人觉得是飞机问题,请大家帮帮忙看看啊!谢谢了!

网友:
检查皮带

楼主:
是皮带松吗?

网友:
关心你这一套舵机陀螺的价格?

楼主:
和401一个价格

网友A:
估计是机机震动引起的   另外再仔细检查SL尾推是否灵活  神龙尾推很恼人

网友B:
这个现象很正常,G770要比401感度低很多.
我一般NORMAL下感度20%,IDEL 16%, HIGH sensitivity
你就试着再往低里调,只要尾巴不飘,就一直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机机震动引起的   另外再仔细检查SL尾推是否灵活  神龙尾推很恼人

  我的尾推已经全部改为HIROBO的Shuttle puls30的尾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很正常,G770要比401感度低很多.
我一般NORMAL下感度20%,IDEL 16%, HIGH sensitivity
你就试着再往低里调,只要尾巴不飘,就一直降

  我使用的是JR 9X2,好象陀螺感度只能调节一个参数,我不知道该如何调节你所说的"下感度",我现在的感度调节到60,再往下调陀螺就不工作了.

网友C:
770T就那鸟样,很垃圾~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再看看8700的舵臂是不是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770T就那鸟样,很垃圾~

说770T垃圾的你还真是第一个........人家的顶级并不是吹出来的,性能比401高出不少,不知何来垃圾

8900的话摇臂在11MM到12.5MN间皆可,就用自带的小圆形的就行了.我的意思是"Normal下的感度".
尾巴有问题可以由很多情况引发,机械传动的问题排除了再怀疑陀舵不迟

网友:
770T配8900G簡直是完美配搭,價格便宜,因為30机不需太快陀机,8700G巳十分足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770T垃圾的你还真是第一个........人家的顶级并不是吹出来的,性能比401高出不少,不知何来垃圾

8900的话摇臂在11MM到12.5MN间皆可,就用自带的小圆形的就行了.我的意思是"Normal下的感度".
尾巴有问题可以 ...

顶级的陀螺~~~~~

网友:
JR G770T +8900G組合,如果是使用8900G專用高速尾伺服機,不可切換至LO,必需切換至High,(Lo是一般伺服器使用),Limit行程盡量全開,伺服擺臂孔調近些,沒問題的.

网友E(2008-04-13):
引用 楼主:
  小弟的神龙30飞机用的是JR G770T +8900G舵机.最近出现机尾左右摆动现象,已经把感度调低到60了,陀螺上设置的也是"LOW"模式,可还是左右小幅度的摇摆.有朋友说那陀螺有问题,质量不好锁不住,我个人觉得是飞机问题 ...

用8900G,陀螺上要设置"HIGH"模式,再張servo碟放入一個孔試一試!!

如調校得好效果會如GY611般準

网友:
回复 网友F:

9X2有2种感度调节方法,仔细看下说明书,其中一种是你所说的只能调一个感度,另一种就是飞机在3种姿态下的个种感度百分比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8900G,陀螺上要设置"HIGH"模式,再張servo碟放入一個孔試一試!!

如調校得好效果會如GY611般準

說的沒錯 .......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也觉得JR这么大的厂家作出来的陀螺怎么会是垃圾!谢谢!心里稍微得到点安慰了。

网友G:
我也是jr 770t +8900g

這陀螺的確很煩人,很難調好
但性能上的確比401好n陪

我現在用的是 10mm 舵臀孔, 感度只有 58% ,high
還有770t 是很敏感的, 由其是震動. 油機來說也煩死了.後來加了3曾 雙面貼才可以
不要把它固定得太緊.

雖然說感度可以調到很低,但太低在做3d 動作時會自動走尾半圈以上.
但懸停就沒事

最後.請跟隨說明書上寫的 RUDD LIMIT R/L +150 D/R 6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jr 770t +8900g

這陀螺的確很煩人,很難調好
但性能上的確比401好n陪

我現在用的是 10mm 舵臀孔, 感度只有 58% ,high
還有770t 是很敏感的, 由其是震動. 油機來說也煩死了.後來加了3曾 雙面貼才可 ...

谢谢啊

网友:
770t8900g只要舵臂孔和推杆的长度调好性能611之上,舵臂用10毫米-11毫米,舵臂中立情况下推杆慢慢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