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的天地飞9通道用在XTR上面的问题

楼主(2008-02-25):
我的是天地飞9通道的遥控器,以前在电脑上都可以用,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插上电脑以后,老是显示找不到,打开控以后,XTR显示:请打开发射器电源
我晕,我明明打开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
一般从起电脑就好了,如果有狗的话,插拔一下试试

楼主:
重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启什么

当然是重启电脑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天地飞9通道的遥控器,以前在电脑上都可以用,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插上电脑以后,老是显示找不到,打开控以后,XTR显示:请打开发射器电源
我晕,我明明打开的,这是为什么

有三个可能存在问题
1.电脑中毒了,破坏了系统。
2.模拟器被烧了,或是接中接触不良等
3.控的模拟接口板焊接不良导致失效。
最好到朋友电脑上测试一下,逐个排查。

网友:
电脑能找到接口吗?如果找不到可能是接口中的三极管坏,它是供电的,回是主IC-CY7C63001坏,它是USB接口芯片,

网友:
楼主把模式改成PPM了吗?~
要是PCM。就一直提示这个~

网友:
支持上楼,把PCM改为PPM,OK!

网友:
忘了说,如果是电脑或模拟器坏,不会提示:"请打开发射器电源"

网友(2008-03-29):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天地飞9通道的遥控器,以前在电脑上都可以用,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插上电脑以后,老是显示找不到,打开控以后,XTR显示:请打开发射器电源
我晕,我明明打开的,这是为什么

怎么多天了。搞好了吗?

网友A(2008-06-23):
小思云,我也是这个问题!和你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思云,我也是这个问题!和你一样的!!

你们是几合几的USB狗呀!先要选到XTR模式

网友:
我不知道是几合几,一张碟子就XTR的模拟器了嘛,没得其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天地飞9通道的遥控器,以前在电脑上都可以用,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插上电脑以后,老是显示找不到,打开控以后,XTR显示:请打开发射器电源
我晕,我明明打开的,这是为什么

试试重装一下电脑的USB驱动,装好就会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