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盈奔腾18A电调能用NI电池么?

楼主(2008-02-25):
请教:好盈奔腾18A电调能用NI
电池
么?看到说明 说默认LI电,如果用NI电需要修改设置么?如果需要,该怎么设置?
谢谢!

网友A:
能的 自动

网友B:
楼主你好,好盈电调可以使用NiCd或者NiMH电池。电调默认是使用锂电池,您将第2个参数设定项(“电池类型”)更改为第2个参数值(“镍镉/镍氢电池”)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用什么方式修改参数呢?比如:连接电脑?。。。
我是新兵蛋子什么也不懂,请赐教

网友B:
用遥控器就可以设置电调的参数了,详见说明书:
http://www.hobbywing.com/downloadsm.asp?id=22
但是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使用我公司的编程设定卡,它对于初学者来说就特别合适了。
http://www.hobbywing.com/ArticleShow.asp?ArticleID=374

网友:
问题解决 感谢好盈
问题解决 感谢好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