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黑鹰500油 都用的什么遥控和接收啊!!

楼主(2008-02-25):
小弟想入手黑鹰500 不知大家都用的什么控和陀螺啊

网友:
黑鹰500油是好机!直接上9X2和401吧,不会后悔的。

楼主:
感谢大哥指导 但是小弟米少 能否用6EXHP+GM700代替啊 舵机用辉胜9G 锁尾您推荐一个吧

网友:
LZ如果是练悬停这样的配置还可以!如果是航线就65MG+401+9257吧!不然会后悔的~~

网友:
我兩隻黑鷹500用3810, 9XII,陀螺GM700+HPSG18100,GM730+9527。
航道悬停GM700+HPSG18100,花式GM730+9257。

楼主:
再次多谢高手指导 小弟略有了解了

网友A:
我的黑鹰500金属版的15级发动机
GY401+S9257,65MG*4,天9
幸好当初听了一味狼推荐,用了以上配置,到现在都没后悔...不过机子买回来3个月多了,前天才开始调,刚磨了两箱油,还没开始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黑鹰500金属版的15级发动机
GY401+S9257,65MG*4,天9
幸好当初听了一味狼推荐,用了以上配置,到现在都没后悔...不过机子买回来3个月多了,前天才开始调,刚磨了两箱油,还没开始飞!~

 是老狼下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黑鹰500金属版的15级发动机
GY401+S9257,65MG*4,天9
幸好当初听了一味狼推荐,用了以上配置,到现在都没后悔...不过机子买回来3个月多了,前天才开始调,刚磨了两箱油,还没开始飞!~

油门舵机用HS56HB足够了。

网友(2008-03-27):
引用 网友B:

 是老狼下毒?

当初就知道你和老狼玩黑鹰!~所以向他了解先嘛...

网友:
我的斜盘是65MG,油门是亚拓的9XP,控是6EXHP,陀螺401,尾舵机骇泰克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