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充电器,充到4.18停止?

楼主(2008-02-25):
X6充电器,充到4.18停止?版本是2.26,大家的都是不是这个情况?

网友A:
哦 好象可以调整的吧

楼主:
要是能够自己调整截止电压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好象可以调整的吧

可以调,但是上限是最高是4.20V。

网友:
我的也是2.26版本的!X6显示充到4。20停止然后电池电压回落显示是4。18!但实测电压4。15。也就是说X6本身显示电压比实际电压高出0。03左右!我们团购的一批2.26版本都有这问题?还有就是对截止电压上限太保守了只能是4。20

网友:
这是恒压程序有问题吧,电池电压快速回落,排除电池老化的原因,就是充电器恒压阶段时间不够,或者一到设定的截止电压就停止充电。总之,要仔细检查为好。差别50mv还是挺大的。我们推的低价位充电器,都能牢牢锁定4.20+-5mv。x6贵这么多,没有理由不行的

网友:
我的也碰到类似的情况,设置是4.20,只能充到4.17V,而且2个3S串充,充电结束后,两块电池的电压往往相差20~30MV.

网友B:
又出现一个王婆,在每个帖子里面都要顺带宣传一下他的LiXXX充电器,烦的一B,和以前的石斑鱼有的一比。

网友C:
我的也是4.15实测,感觉就是比G2充的快!呵呵

网友:
会不会跟电池有关·我的kD设定在4.19V,四组电池充后放置两三小时也是4.19V,其中有一组会降到4.17

网友:
其实这个和电池老化内阻增加也有关系,x6我充新的电池截止电压都可以稳定在4.195v左右,但充用了几十个循环的电池只能到达4.18v左右

楼主:
不知道下一个版本会不会提高一点用户自定义截止电压。

网友:
我的两块花牌及两块亚托(全新)充电后也出现这种现象,充电结束后屏显为4.20V 但用数字表测只有4.18V 。另外两块电池串充时随时出现电池温度达到设定值,充电终止。只有关闭电源几次后才能正常充电。也不知是啥原因!!!我的版本是2.25

网友:
我的2006,充全新电池也有此现象,软件是最新版本。

网友:
估计跟电池关系不大,用G2可以充到4.19.X6显示是4.2实测就只能到4.17左右,我的根本就是在4.15左右

楼主:
安全是比较安全。不过个人觉得保守了些。呵呵。

网友D:
我觉得没有必要计较这0。00的精度了,本身精度不高、电池老化、电表不准,三者皆有可能,只要不过充损坏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哎,看来有钱人也有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没有必要计较这0。00的精度了,本身精度不高、电池老化、电表不准,三者皆有可能,只要不过充损坏电池就可以了。

这才是真正有实际意义的说法。

网友:
是的,虽然我的X6也是充到4.17,但个人认为0.03的差别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过充

网友:
关键是要平衡,电压多少可能存在绝对误差。
但是同一个表量3s电池的每个电压应该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又出现一个王婆,在每个帖子里面都要顺带宣传一下他的LiXXX充电器,烦的一B,和以前的石斑鱼有的一比。

没事儿捣哧我干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事儿捣哧我干嘛呢?

能和石兄一同排名,是种荣幸阿!

不知道那位幸运的id获此殊荣阿: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4.15实测,感觉就是比G2充的快!呵呵

要想充电快很简单,恒压阶段的时间缩短就可以了。但是这样可能会造成电池电压比设定的恒压值低,且回落速度和幅度较大

楼主:
X6回来已经充过18次电池(6组),充到4.20V停止后电池电压回落情况和电池新旧有关系。新的回落比较少,一般在4.18的样子。旧点的(已飞50个循环)回落电压在4.15-4.16。

    保存功能和平衡功能还是很实用。飞完回来如果不接着飞的话,使用保存功能,充到3.85很方便。重保存电压充到4.20截止。时间在45分钟左右(用的SLOW模式,0.5C充电电流),对电芯不平衡的,还可以做一次平衡。使几个电芯的电压保持在相差10几个mv。

    另外请教一下,X6有快速充电1C、一般充电1C、慢速度充电0.5C这几个模式。大家都用那个模式来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