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的线玩G3.5的问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2008-02-25):
我有一个G2的并口
模拟器
线,
遥控器
是Futaba的4VF。很久以前也是在这个论坛里看了村夫大哥的帖子,改成了USB取电,不用装
电池
就可以玩G2了。最近我想玩G3.5,就下载了studio提供的G3.5破解版,安装一切顺利,但是启动以后报告找不到遥控器。我又看了mei0421的文章《最新版E-SKY,Lama v4 控DIY模拟线,完美玩G3》,感觉我手头的线和他的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并口,USB取电,而且我的线在G2里一切正常,说明连接什么的没问题。我在bios里把并口改成了ECP方式,又安装了ppjoy 0.82 汉化版,并按照mei0421说的设置好了,但是在XP的“控制面板”下面的“游戏控制器”里面校准,光标没有任何反应,进入G3,可以手动选择一个realflight G2 intrelink,也用不成,真是晕啊,希望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二!我的问题是:1.G2的线能不能玩G3.5?两个线的物理连接一样不一样?2.如果用不成,我要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玩上G3.5?3.如果能用,具体要怎样设置或者改动?

楼主:
晕,论坛人气真差啊
村夫大哥也不常来了,和前几年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

网友A:
G2的线并口接头其实是一个加密狗...应该不能直接用...你把那个头拆了,,换个普通并口接头试试看吧..

网友B:
楼上的说的不错。
G2的并口是走的专用协议,能不能用PPJOY 模拟出JOYSTICK 摇杆,我没有试过,如果能模拟出游戏控制器,那么应该可用用在G3.5下。
DIY 的并口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并口的游戏杆控制器,接线方式和你的有些不同。并口游戏杆不用PPJOY也能应该在游戏控制器面板中看见。
PPJOY 和化科尔,lama等的连接有些是使用串口协议,并非常见的 PPM 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