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LAMA第一天

楼主(2008-02-25):
就在家里的卧室试机~练了半小时左右~
四片桨叶都多了几个口子。最惨一次是飞到了橱柜下面,平衡舵掉出来一次。好在自己试着又装了回去,问题不大。
疑问是说明书上写着正式飞前要先微调,偶调了一晚上也没有调好。比如飞机一打油门就一直往前,偶调啊调啊,觉得调好了,这时再试试,又变成了往后飞了。左右微调也是一样。难啊~~到底微调怎么玩啊。

网友:
地面效应,感觉可以的话,不要一直调节,飞高一点就会克服地效的,呵呵!

网友A:
握手◎!!!!!!

我也是,平衡舵已经裂了,浆已经换了一套了!

各位前辈能介绍一个怎么上手LAMA V3 的帖子么?

网友:
调机不要心急!这是大忌!

网友:
刚开始不用调的,可以悬停了再说吧.
我的LAMA就是刚到手了怕双桨什么的看了半天还是不放心

后来见了一次才知道什么是真的双桨

网友:
新手都这样``

建议上模拟器找感觉````

否则LAMA也不好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握手◎!!!!!!

我也是,平衡舵已经裂了,浆已经换了一套了!

各位前辈能介绍一个怎么上手LAMA V3 的帖子么?

建议多点潜水啊``````````有待提高```````

或者你到搜索功能那找下教材之类的文章``````` :loveliness: 对你有帮助

网友:
多练习模拟器把,这样安全又省钱

网友:
回复 网友B:

LIAN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