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油门设置成0-60-70-80-100会不会太高了,有没有可能 ...
6EXHP油门设置成0-60-70-80-100会不会太高了,有没有可能造成射桨?

楼主(2008-02-26):
6EXHP油门设置成0-60-70-80-100会不会太高了,有没有可能造成射桨?

网友A:
太高了,但正常来说不会因为转速高而射桨。其他引起射桨的原因包括桨的质量,电达KV与电机齿的搭配,横轴质量,横轴螺丝的安装等。。。
建议变通模式的曲线:0 38 68 85 100

网友B:
火星的油门曲线我正在使用哦!不错不错!

网友C:
要看电机电调的马力调整的,不是光看数字

网友C:
如果有桨速计,可以测一下,要求半油门以下线性,半没门以上转速基本不变

网友D:
太高了,偶的0 30 60 80 100

楼主:
油门曲线设置太低在猛推油门时尾巴会甩一下,大家会不会这样?

网友E:
也不见得一定不好,高油门可以早一点适应3D下的高油门,早点学会螺距控制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