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来了----用wing450 超级改装件改装E-sky 013

楼主(2008-02-26):
手头还有台E-sky 013,大桨夹在第一次飞的时候摔断了一只放在盒子里面。接着买了台wing450,旋翼头总成的精度确实很高,这几天调好了(自认为挑好了 )飞了好几次(基本上还是蛙跳了)。昨天不小心打舵太多,一下子蹦起来好高。手忙脚乱的总算是搞下来了,大桨还是擦地受了小伤。晚上拆检查看损伤情况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惊天秘密:wing450旋翼头可以改装到E-sky 013上去。

但wing450金属十字盘是不能用的,因为wing是后面控制升降,E-sky 013是前面控制。

要把wing的球头换到E-sky 013的十字盘上面去,上面用wing的连杆,ccpm斜盘还是用013的。

主轴只能用013的,因为013主轴比较长。两种轴直径一样,但是走上的凹圈和开孔位置有区别,要修改一下。

013顶端太长,要磨短了才能把wing的大桨座装上去。这样装的话,整个主旋翼比原来013上的要低不少了。

网友:
等你上图

网友:
E-sky 013跟一般450机结构差不多.....就是大齿和主轴有些区别!!..斜盘也是的

网友:
这不奇怪

网友A:
主轴不是一个5MM一个4MM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不是一个5MM一个4MM的吗?

用千分尺量了,都是5mm。装上去基本上比wing的还要紧一些,因为e-sky013主轴比wing的粗0.002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