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拔齿器,用什么方法可以不伤铜齿不伤电机把铜齿取下来?

楼主(2008-02-26):
请问一下老手们,如果没有拔齿器,用什么方法可以不伤铜齿不伤电机取下来呢???有点头痛 ,想不到好方法 ,大家进来指点一下吧。。。。

网友A:
把要拔出来的部分放如沸水或是沸油中,由于铜的膨胀系数比钢的大,用钳子轻轻敲出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要拔出来的部分放如沸水或是沸油中,由于铜的膨胀系数比钢的大,用钳子轻轻敲出来就好了

学到。。。有好方法的朋友继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要拔出来的部分放如沸水或是沸油中,由于铜的膨胀系数比钢的大,用钳子轻轻敲出来就好了

方法可能是好`但有点危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要拔出来的部分放如沸水或是沸油中,由于铜的膨胀系数比钢的大,用钳子轻轻敲出来就好了

我用这个办法已损坏了多个齿轮了,因为不好操作。建议还是购个拨齿器吧,60元一个,我也是在搞坏了多个齿轮后被迫购了,其实对于玩模型的人,这个投入还是有必要的,也可以和当地的模友联合购一个使用。

网友:
用剪嵌慢慢锹下来就行

网友:
呵呵,我用这个方法觉得挺好用的,关键是加热时间得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个办法已损坏了多个齿轮了,因为不好操作。建议还是购个拨齿器吧,60元一个,我也是在搞坏了多个齿轮后被迫购了,其实对于玩模型的人,这个投入还是有必要的,也可以和当地的模友联合购一个使用。

老兄买的是华XX的那种嘛?淘宝上好像只有这种。

网友:
自己用厚点的铝合金料头做一个也可以啊。

用3MM的料头,取方型的一半,形成[,上面的用钻打眼然后攻丝,下面的用钻打眼后再用锯锯成∩形状,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