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机怎么改线圈能增速

楼主(2008-02-26):
小弟淘到一个美国直流有刷大
电机
,通24V电试机,转速大概是3300转,不过力矩非常的大,用手根本就没法捏住转轴。现在想通过从绕线圈的方式提高电机的转速,打算做大的电o艇的动力,请有经验的DX帮帮忙给个方案该怎么个绕法才能把转速提高起来。谢谢

楼主:
电机转子是11极。

网友A:
加粗漆包线,减少匝数,就可以提高转速

楼主:
有点不明白转子为什么是11极的,极数既不能被2整除也不能被3整除。
现在是希望通过优化转子绕组的绕法和加粗线,较少匝数来提高转速的。

网友B:
如果你没有拆电机的经验,最好不要拆,这样的电机一般都是经过效率试验的,使用11极是为了更平稳的转动,在换向的瞬间跳过死点,建议使用变速箱增速,效果会更好些,既不降低电机效率,也不影响使用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