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放电电流大小由什么决定?

楼主(2008-02-26):
如题,注意我说的不是放电倍数。是接入电路的电池放电电流由什么决定?

网友:
电池容量和放电倍数决定

网友:
内阻也会影响放电电流的。复习一下初中物理的“安培定理”就知道了撒~~~

网友A:
如果我没理解错误的话,LZ 的意思应该是:一组电池在使用时,电池的放电电流,也就是整个电路的工作电流是由什么决定!
在电动模型上,一般机上所有的用电装置都是由动力电池来供应,如接收机,舵机等.
主要的还是主电机的使用给电池带来的负载.
所以我们通常认为,整个设备的最大工作电流就是以电机的最大功率来计算最大工作电流.. 因为接收机,舵机等用电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就算一个电池能以2200MA 20C 的倍率来放电, 但是整个飞机的最大工作电流只有:15A ,那么电池的放电电流就是15A .和电池的放电电流没有关系!
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的意思是: 假如用电设备为无穷大的电流,那么这个电池就会以极限电流来放电.如2200MA 20C .=44A
所以在选择电池时,是看实际设备工作电流来选取合适的电池. 而不是一味的超高倍率!!
不知道我说的LZ 能明白不?

网友:
简单的说:假设电池的容量无限大,那么整个模型的电流消耗,接近于所有负载工作在额定功率下所消耗的电流之和吧?!如果电池的容量不够大,当然就不能够提供足够大的电流

网友B:
电池的放电电流是由电池电压,电池内阻,负载决定的,其中,电池电压,电池内阻一般与电池结构有关(大电流,高温下也会变),负载就比较复杂了,包括负载内阻,负载阻抗,导线电阻,电调内阻。这些电阻一般不变化,但电机的负载阻抗是随负载变化而变化的,负载大,阻抗小。这些东西中,只有负载阻抗是真正在做功输出的(拉力或推力),其他都是属于无用损耗,在电路分析中,可以把电池内阻、负载内阻、导线电阻、电调内阻合并成一个损耗电阻,负载阻抗可以等效为一个可变电阻(定量分析计算时要麻烦一些),这样可以把损耗电阻看做不变,电池电压不变(随电量消耗也是变的,忽略),则放电电流就是由负载决定的,负载越大(大浆),电流越大,负载越小(小浆或空载),电流越小。

网友:
I=U/R

R=内阻+负载

网友:
闭合电路欧姆定律I=E/(R+r)。
E——电池电动势,R——负载阻抗,r——电池内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理解错误的话,LZ 的意思应该是:一组电池在使用时,电池的放电电流,也就是整个电路的工作电流是由什么决定!
在电动模型上,一般机上所有的用电装置都是由动力电池来供应,如接收机,舵机等.
主要的还是主电 ...

对对,问的就是这个,我是怕用大C数的电池会损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放电电流是由电池电压,电池内阻,负载决定的,其中,电池电压,电池内阻一般与电池结构有关(大电流,高温下也会变),负载就比较复杂了,包括负载内阻,负载阻抗,导线电阻,电调内阻。这些电阻一般不变 ...

多谢!
另外哪位大虾有雷鸟的连线图呀?就是电子设备之间的连线图

网友:
说到底还是“负载”
负载又分纯电阻,感性、容性。
欧姆定律只适合于纯电阻负责。而电机和日光灯都属于感性负载,存在一定的“无用功耗”;在某些场合需要用电容降低其感性,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