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hi/low band问题

楼主(2008-02-26):
futaba 72M hi/low band 的晶体是否可以通用?也就是说只要72M的晶体全部可以通用?

网友:
晶体通用,接收机通用(反正我这么干,还没出事……)

网友:
应该没什么事,我的 事高频段,我还是用的72.830的 ,没敢买太低的

网友:
不通用的,会影响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6218&highlight=%C6%B5%B5%E3%D3%EB%C6%B5%C2%CA%B5%C4%B6%D4%D3%A6%CE%CA%CC%E2

这个帖可以回答楼主的问题,看完了一定要顶哈~~~

这个看了,但是不解决问题啊,最多可以方便以后买晶体

网友:
由于技术问题接收机的带宽不能覆盖整个72频段,需要分开高低频段才能保证灵敏度,所以高低频段的接收机和晶体是不能通用的,会影响接收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