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450装配与布线

楼主(2008-02-26):
这周可以试飞了

网友:
尾舵机最好装到左边去

网友A:
装得很好
注意,左下舵机臂不要碰到大齿盘.尾舵机最好装到尾管的另一边.

网友:
WING就像一匹黑马,很野性

WING就像一匹黑马,很野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得很好
注意,左下舵机臂不要碰到大齿盘.尾舵机最好装到尾管的另一边.

谢谢大虾的提示

网友B:
不错,用的是辉盛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用的是辉盛舵机么?

用的是Hitec HS-55*3、HS-65H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用的是辉盛舵机么?

用的是Hitec HS-55*3、HS-56HB

网友:
蛙,好整洁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不用65MG做斜盘舵机啊,塑料的不耐摔啊!!!65HB的速度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65MG做斜盘舵机啊,塑料的不耐摔啊!!!65HB的速度不行啊!!!

因为这是以前多余利用而已。等坏了再换。

网友E:
王哥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王哥好手艺!!

请大虾指教,只是还停留在练航线阶段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大虾指教,只是还停留在练航线阶段

嘿嘿,王哥还不知道我是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嘿嘿,王哥还不知道我是谁

我知道你是谁,但是你不知道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