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615优缺点大收集!

楼主(2008-02-26):
近来中毒折磨想上床!从开始AT125D2100623!最后还是看上CM615了!有谁一起!听说厂家很牛!单干可能不行!把论坛上关于的信息都收集一下!也得到老房的热心解答!

1.这家厂是专门生产仪表车床(拉拉机),其实仪表车床的耐用要求很高.厂家明确确认导轨是高频淬火的.
2.
我认为CM615不是该厂的主要产品,这从购买需要预定可以看出,该厂主要生产"拉拉机",不过我觉得其机架主轴等部分应该是该厂的通用件.质量可以信任.3.也许上面配的定位配件(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说,就是指拖板用刻度定位,自动走刀等)不是该厂的强项,但我觉得因该可以满足一般使用.
玩家论坛
4.
我好像不觉得齿轮传动比皮带传动优越多少,而皮带传动结构简单,维护方便,好象也没有什么不好.速度档数不够换皮带轮就可以了
5.
厂家推荐配用1.5KW电机(CM615-H),这比其他的自带的什么350W,550W要厉害多了.有此也可以说明厂家对床架的信心.

6.价格从数字来看并不贵,但是配件很少(只有3爪夹头和活顶针)这也许和上面提到的1,2条对应.

615精度指标非一般车床可比:精车外园0.006 0.01/100mm 端面0.03/100mm 螺纹误差0.015
小车床加工工件直径小,基本不需要变速,皮带传动噪声小对于在家干活的同志比较适合,齿轮传动当然更好,但是小厂家做的齿轮可能不是很好噪声会大,寿命会短些.

当然可以,这个机器许多结构不同于家用机床,和大机床一样.

1\主轴与发蓝盘配合是精密外圆和端面配合,主轴罗纹安装(与工业大机床完全一样)
2\导轨采用一般大机床的斜镶条,强度高精度高.
3\大拖板双山导轨,精度高,耐磨,尾座单用双斜面刀轨
4\小拖板转动结构与工业大机床一样,强度高.
5\有丝杆离合和正反转转换,改数控时,手动/数控切换方便.
丝杆可出头,改数控方便

近期又有有不少同志购买 CM615,要使机床开起来,要动手的地方挺多,为了大家省事点,近期将CM615的问题整理一下,供大家参考.
1.无论工业床还是家用床,到手后,先检查一下各个功能是否正常,调好导轨间隙后,有百分表测一下精度(不用通电,手动即可),卡盘装偏了,误差大,可以校正,稍微松一点,用木锤轻敲,边敲,边测,用业余条件下,可以将尾座的芯轴拿下来(伸出最长,很容易拿出),当检测用的标准棒,由于此轴也有误差,检测时可用换位和掉头等方法判断误差来源.如果误差是有发蓝盘引起,可以在本机上精车一刀找正.
2.CM615表面比较粗糙,可用锉刀或角磨机小心的将毛边和粗糙面,休整一下.无论何种机床,都难免有些铁屑和沙子没有洗净,可以用煤油全面清洗一下,拆卸之前仔细观察,作好记号,防止装时出现问题,同时也熟悉了机器结构.3.电机选择1420转(4极)750-1100W即可,轴粗80机座为19mm,90机座为24mm,电机杂牌的200多,名牌的300多,买时要通电试一下,要没有震动和声音小的,电机皮带轮 外径 60 80 100 车床 80 100 120/
电机转速1420时,780 1168 1750,如果皮带轮孔不合适,可以找有车床的地方车一刀,或做个轴套,与电机轴要紧配和(颠上木头,砸进去),也可先买一个孔合适的单槽轮8-15元,在自己的床上车一刀,笨办法,用圆锉修一下.

其实.买车床时可以要求厂家免费送一个.

4.机床可以装在结实的桌子上,也可做一个铁架子安装,机床底下垫一层胶皮,如果用厂家配的皮带,电机与机床距离比较远,可以换965mm的皮带,将电机底下垫高25-30毫米左右,靠微挑电机高低,调整皮带松紧.这样电机中心和主轴中心距离320mm,车床底座安装孔尺寸间距152/535*147,螺丝用M8-10.

架)

楼主:
1.
电路连接需要买一个4*3的开关,左-反转,中-停,右正转,一个急停开关,最好在装一个15-20A的保险,电机接线可以看电机接线盒的示意图. 51.精度确实高,不辱精密车床之名,这是最主要的优点,不要说家用车床,不少工业车床也比不了.
2.双三角捣鬼,高频蘸火,主轴结构和轴承与工业大机床一样,配1.1-1.5KW电机,整机坚固耐用,力气大,干活痛快.
3.有丝杠正反转和丝杠离合,可以车反罗纹,一般家用的没有这个功能.
4.参数标的有余量,加工最长实际可达到370-380,加工最大直径可到250..
5.配件给的多,规格高,卡盘配的130的,比一般的大,挂轮14个,比一般的多,有活顶尖,死顶尖各一个,一般只给死顶尖.
.三爪和弹簧卡头两用,加工稍微有点量的零件,是很方便的.
7.主轴孔粗32mm,一般20-25mm
8.各个影响精度的部件,都可调整,这是工业车床的特点,就是磨损了,也可以调整恢复精度.也有DIY的乐趣.

CM615 拖板行程是385mm,如果按照其他厂标两顶尖距离为加工长度,是350mm,另外通孔大,接刀可以加工大长度(配中心架)
以上收集信息主要来之FANG的!如有盗版请晾

网友:
7.主轴孔粗32mm,一般20-25mm.

这个牛!!!
我的D210唯一感觉不足的就是这个

网友:
什么厂的?

网友A:
加工长度老实说真是让人失望了,怎么才30CM  能要求加长吗? 丝杆加长不加长无所谓,自己加都行 。能加的话 我还真他吗的想要啊。
重量是多少KG?

网友B:
想买.斗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长度老实说真是让人失望了,怎么才30CM  能要求加长吗? 丝杆加长不加长无所谓,自己加都行 。能加的话 我还真他吗的想要啊。

我开始也因为这300mm而放弃了!但经过和老房了解!才知有误!况且通孔大不用太担心!这是老房的回复

CM615 拖板行程是385mm,如果按照其他厂标两顶尖距离为加工长度,是350mm,另外通孔大,接刀可以加工大长度(配中心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买.斗争中.

一起买吧!我也斗争很久了!家用床精度无法和615比!

网友:
3150真是划算 我要了 可是不懂怎么买  手续上的东西最让人心烦  从小就讨厌办各种手续/
请LZ指点一下。可以的话一起买了吧

网友:
准备买钻铣,看来看去,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这个厂家生产数控机床的,那他的产品就不会差到哪去,会给人多一些信心,如果没有生产数控的那。。。。。。。就有点玄。。。。。。。

网友:
泼点冷水,这个床是工业床,外表粗糙没有家用的精致漂亮,出厂容易带有小毛病,需要自己解决,需要另外需要自己装配电机和控制电路,机床到手后要自己清理调整等等,厂家有的销售人员素质低,总之敢买CM615的都不是等闲之辈,没有一定的功力初友,还是D210或CJM2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泼点冷水,以前敢买CM615的都不是等闲之辈,这个床是工业床,外表没有家用的精致漂亮,另外需要自己装配电机和控制电路,机床到手后要自己清理调整等等,总之没有一定的功力初友,

我有折腾的心理准备!外观不好重新打磨上汽车金属漆!想什么颜色就喷什么色! 原来的绿色确实丑!如果精度不好就没办法了!电机没有不是有更大DIY空间!反正买床也是为了玩!

网友:
目前为止,所有买这个机器的,精度上都没有问题,毕竟是精密机床,主轴和导轨精度确实高.

网友:
运费多少?3000KM

网友:
报名
中了房老大的毒好长时间了
欲罢不能呀
如果时间合适
我算一个

网友D:
噪音和重量问题请教fang老大

fang老大:
         请问此机的噪音怎么样我住楼顶,怕吵到楼下的邻居,房子隔音也不好。跟洗衣机比它的噪音是过了,还是不及。
         还有就是它的体重多少,几个普通人搬6楼不费劲。
        还有,就是你说的“容易有小毛病”指哪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fang老大:
         请问此机的噪音怎么样我住楼顶,怕吵到楼下的邻居,房子隔音也不好。跟洗衣机比它的噪音是过了,还是不及。
         还有就是它的体重多少,几个普通人搬6楼不费劲。
        还有,就 ...

噪音比洗衣机小,不算电机卡盘尾座,120KG,4个人可以上,要费劲,每层要休息.

网友:
十分感谢fang老大,我想就是它了,以后有不懂的地方希望fang老大多多关照。

网友:
距离厂家较近的模友可以组织团购(价格要合理)

楼主:
目前有意向的可以pm我联系方式!统计下再一起和厂家淡

网友:
先报个名,等价钱出来再定夺!

网友:
也报个名

楼主:
和厂通过电话!牛哄哄的!不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厂通过电话!牛哄哄的!不爽!

所以能上CM615的都不是等闲之辈.一般人呀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能上CM615的都不是等闲之辈.一般人呀难呀.

呵!看来困难不少,真服了老房你当时床还两次进厂交涉的毅力!

网友:
看来CM615没戏了。

网友E:
前两周和厂里联系过,口头定货.没觉得他们态度不好啊~~~今天接到徐的电话,说是可以发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两周和厂里联系过,口头定货.没觉得他们态度不好啊~~~今天接到徐的电话,说是可以发货了.

听说徐三庭态度好些

网友F:
潜水好久了 终于有点忍不住了 想买个床试试手 我报个名! 另外PM是什么意思啊 ?

网友:
怎么头衔是个游客啊?不是该是个士兵什么的吗?

网友:
另外能不能帮问下 铣床现在什么价格? 就是神机的那个什么农村大姑娘! 想一起买了 看价格能不能便宜些

网友:
对了 忘记说了 我是安徽凤阳的 离蚌埠很近 大概20-30公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潜水好久了 终于有点忍不住了 想买个床试试手 我报个名! 另外PM是什么意思啊 ?

又毒倒一个,贩毒的又有钱赚了.pm是站内短消息

网友:
回楼主:已PM联系方式,价格你可以继续和他谈.我没在这个方面下太大工夫.
之前,收的欧普的BF16.因为当时急用,这个产品本地就有现货,就下手了.价格和华飞的BF20相近.欧普和华飞是同城的企业,产品数据(包括型号 外型)都基本相同.不知道为什么价格相差悬殊?
cm615的重要优势在于大通径和高精度,这方面,家用的小床是比不了的.
玩就玩的专业一些,不好吗?

网友:
这个帖子沉得也忒快拉!顶起来!

楼主:
目前已有五个人了!加油!

网友:
好多天没有管帖子了 我都以为没有人理会这个机器了呢 现在还有没有人要啊

网友A:
LZ已经放弃了 各人被瞎折腾了。/

网友:
多少钱?
西安有销售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已经放弃了 各人被瞎折腾了。/

没有放弃呀!一直在努力!目前已看到希望

楼主:
........................................大家继续努力.....

网友:
我已看过实物

       星期天,我专程前往神机在宁波奉化的销售点查看车床。感觉机机不是想象中那样完美。精度还可以,导轨是高频淬火的,带呆顶尖与回转顶尖,配呼和浩特机床附件厂的卡盘,一套金属挂轮。电机、钻夹头等附件要自己配。
      恰好店里有贝可的BB25-1机机(带电机),我比较了这两种机机。觉得BB25-1的做工比神机的好,只不价格高好多,合算一下两者差七百元。俗话说,一分价钱一分货。BB25-1的机机有调速挡位,神机的车床则没有调速挡位。如果神机的机机要调速,要么手动变换齿轮或者配一个变频器,那又得花几百元。这样一算,贝可的机机不贵。我个人认为,如果要求高点的话,买贝可的机机好;如果不考虑机机的调速,买神机的实惠。

网友:
能告诉我神机在宁波奉化的销售点的地址吗?
有空想去看看.
zxl31256 是哪里人士?

网友:
我也正在BB25和CM615之间选择.615通孔更大些,加工长度BB25是420-650.精度上我感觉一般自己用根本就不会有多少严配的活.关键是加工的范围大些好.比如长些的活和直径粗些的活都能干才好.否则,好不容易有个自己的活,床子干不了.那还不急死呀.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我认为通孔也不成问题的,不就是还有顶尖吗?如果工件粗长的话,用顶尖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通孔也不成问题的,不就是还有顶尖吗?如果工件粗长的话,用顶尖解决。

用车床下料,切断时通孔就有用了

网友:
通孔很有用,
问出价格没有啊?
我准备在西安找他的经销点

网友:
如果决定了我也想要

网友:
请问价格大概是多少?

网友I:
刚才我试着加入群。第一次用的普通搜索,打开窗口里面没人在线。第二次用的群搜索,要求提交申请,提交后没有出现窗口。可能是没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通孔也不成问题的,不就是还有顶尖吗?如果工件粗长的话,用顶尖解决。

所有端面处理和内孔处理都要靠大孔了.如果你使用过车床应该知道孔大的好处.嘿嘿.当然下料更是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刚才我试着加入群。第一次用的普通搜索,打开窗口里面没人在线。第二次用的群搜索,要求提交申请,提交后没有出现窗口。可能是没加上。

你也在考虑买车床是吗.我也是天津的.

网友G:
车床调速

大家讨论下,车床调速有用吗?我看大的工业机床都有调速挡位,小床一般没有。我想要车床功能强些的话就应该有调速挡。对于业余爱好者,加工的工件要求不象工业产品那样要求高,因此一般的爱好者用没有调速挡的车床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家讨论下,车床调速有用吗?我看大的工业机床都有调速挡位,小床一般没有。我想要车床功能强些的话就应该有调速挡。对于业余爱好者,加工的工件要求不象工业产品那样要求高,因此一般的爱好者用没有调速挡的车 ...

小车床也有调速的,不过大多是皮带变速,靠切换皮带在塔轮上的位置实现变速

网友:
回复 网友J:

车床调速

大家讨论下,车床调速有用吗?我看大的工业机床都有调速挡位,小床一般没有。我想要车床功能强些的话就应该有调速挡。对于业余爱好者,加工的工件要求不象工业产品那样要求高,因此一般的爱好者用没有调速挡的车床可以吗?

网友:
贝可的BB25-1,好象长了点[1.25m]加长的[1.50m].放在家不方便.

网友:
大床小床一个道理,都是变速箱调速,
皮带的换挂轮,齿轮的换齿轮组,
一回事情,
降速是为了有大扭距,
主轴力气更大,
进刀可以多点,
降电压调速是错误的,

网友:
1、最近钢材要涨价,请4个8赶紧定下来,差不多就可以了。其实我并不急于用床,总感觉机床不比电子类产品。买的越晚价格越高。
2、讨论下卖床后的装备和调整问题,比如配电机:750w.?1100w.?1500w?变频(低速扭矩小)、还是不变频(调速不方便特别是这个床可能只有三级皮带变速)。

网友:
回复 网友K:

你好。我一直想买。前段时间决定不了卖哪种型号,所以想多看看坛子里已卖床的使用情况。也准备下上床的知识。

网友:
加宽厂家做不了,是配了一块钢板.

1\\要求配130mm的三爪卡盘,品牌要写上,好象现在是环球的.
2\尾座要求是莫式3号的(否则会给2号的)
3\弹簧卡头和三爪卡盘两用的
4\大丝杆右端出头100mm(可以加手轮或者改树控)
7\要求免费配一个3槽皮带轮
8\可以争取多配几个弹簧卡头
9\争取免运费
9\附件有活顶尖和死顶尖各一个,齿轮一套.
传真签的合同,物流质量各地不一样,开始是家鸡,摔得够戗,后来是华宇,比家鸡强些,如果有直达的物流最好,便宜且不容易摔坏

网友:
感谢老房的热心帮助。希望老房给我们这些没上过床又想上床的多些指点。卖床后还会有好些问题须向老房请教。

网友C:
还得再次提醒大家,CM615是工业床,主要优势是孔大,精度高,刚性好,其他外观/做工/服务等等都不如D210 CJM250等,大家要有思想准备,总之能玩这个床的决非等闲之辈

网友:
还能报名吗,什么价位,不知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得再次提醒大家,CM615是工业床,主要优势是孔大,精度高,刚性好,其他外观/做工/服务等等都不如D210 CJM250等,大家要有思想准备,总之能玩这个床的决非等闲之辈

我本来想参加cjm250的团购。可看那个团购得帖子有人说现在没货

网友:
加群没人理我,在吗?

网友:
烦请老房再给推荐下铣床。前段时间没想买铣床,也就没有注意老房推荐的铣床,好像是两个型号。我的标准是不能太重(我住楼上)顺便给下价格。谢谢--------我要有3A的别墅就买个5吨的床子

网友:
小的25V,买大的7045

网友L:
和神机联系了一下

刚才和神机的销售人员联系了一下现在3550包邮,尾顶3号,三爪弹簧夹头两用,三爪是环球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网友:
兄弟们,那位有CM615的 机体尺寸和 弹簧拉杆手拌杆的长度,多谢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M:

你赶紧到qq群报名,群号前面有。你说的价也比团购得高。环球的卡盘不好,哪个好我也忘了,问问坛子里的老大。

网友:
还有比环球卡盘好的吗?进口的也不见得比它好

网友:
想要一台,团购有多少人了/?

网友I:
折腾半天,现在谁组织?再定不下来我在本地买了,bb25-1  4100元。贝可的。不知这个床子的性价比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折腾半天,现在谁组织?

我也想知道,若有人组织我也报个名

网友:
LZ已经不辞而别,自己先吃了独食~~~~~~`

网友E:
刚刚到手CM615.确实如fang老大所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幸好有搞机械加工的朋友帮忙.
(其实,这也是敢于尝试CM615的原因)

在此,郑重和大家说一下:
没点机械基础的,千万别考虑这个床了!

因家里只有220V电源,本地销售的电机和变频器不好选择,性价比太低啊~~
请大家帮忙推荐适合品牌的电机和变频器.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刚刚到手CM615.确实如fang老大所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幸好有搞机械加工的朋友帮忙.
(其实,这也是敢于尝试CM615的原因)

在此,郑重和大家说一下:
没点机械基础的,千万别考虑这个床了!

因家里只有220V电 ...

是找厂家买的~???
厂家的态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赶紧到qq群报名,群号前面有。你说的价也比团购得高。环球的卡盘不好,哪个好我也忘了,问问坛子里的老大。

兄弟我看你折腾了好久也买不成,我加8888好多次都不成功,就一直在等。我看实在没人弄我就起个头,你们团购约我或我谈厂家大家支持我。请大家留电话好联系,我号码:13878981038      大家认为呢???才多大的事呢,搞了那么久,帖子顶得快赶3A了。实在没人,二    三天后看来只好单干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O:

折腾半天,现在谁组织?再定不下来我在本地买了,bb25-1  4100元。贝可的。不知这个床子的性价比如何?
//////////////////////////////
4100元的是不是加长型的?我订加长型的报价可是4700啊!

网友:
BB25 4100还可以,突出优点是齿轮变速,调速方便,但是捣鬼没蘸火,精度也略差一些,做工外观也没有D210和cjm250精致.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找厂家买的~???

厂家的态度如何~?

网友I:
回复 网友P:

感谢朋友,今天我已买了。再等没日子。

网友:
回复 网友Q:

不是加长,我感觉够用了。

网友:
再次感谢房老大的指教。本地没有其他合适的车床,今天无奈买了bb25-1。据买家讲是以前存货,再进货就不是这个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朋友,今天我已买了。再等没日子。

看来只好单干了,怎么联系经销商???有知告诉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刚才和神机的销售人员联系了一下现在3550包邮,尾顶3号,三爪弹簧夹头两用,三爪是环球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团购呢?

网友:
厂家联系方式?车床尺寸?哪位朋友给说说啊

网友R:
回复 网友S:

其实大家为什么不考虑直流电机,它的信价比都高于变频器加交流电机

网友(2008-05-22):
团购还有吗,我也算一个。

网友:
我都买了啊!

网友T:
引用 网友R:
其实大家为什么不考虑直流电机,它的信价比都高于变频器加交流电机

买直流无级变速的 没把我郁闷死 从今往后决不再和直流无级变速搭界!!!!!

网友:
这样的帖子对于我等菜鸟来说简直得益非浅啊,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T:

买直流无级变速的 没把我郁闷死 从今往后决不再和直流无级变速搭界!!!!!

好像不好买啊!能给介绍厂家吗?

网友(2008-11-23):
有知道天津天微电机的变频电机和变频器如何啊,好象这两个是配套的.

网友U:
回复 网友V:
现在这机器多少钱了?应该降价了吧?

网友W:
明年打算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