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下,是什么原因?(出手栽头)

楼主(2008-02-26):
本来不打算问了,但是又不甘心,已经连续做了2次了,都是一样的问题.没法只好发帖来问下大家,希望大家帮忙看下问题究竟是出在什么地方?谢谢先!
以前做了好几架纸飞机,尺寸都是用的论坛里的图的尺寸,成功飞行了好多次.后来觉得尺寸大了不好带,就想不尺寸缩小点,做个超小版的,结果第一架做了后测试飞行,一出手就栽,试了很多次都是一样的结果.一怒之下就拆了设备也没有仔细分析是什么原因.最近,又想做小的飞,于是又做了一架,结果还是一样的问题,一出手就栽.基础差,实在想不出是什么原因,麻烦大家帮忙看下!呵呵!
动力用的是猫的180套装,电池用的是7.4V300MAH的.手上测试过力量,推力还是不错的,足够了哦.舵机用的是9克的2个,加混控一个.
飞机尺寸:全长42CM,翼面最宽处64CM,以前做的那架翼面没有这架宽,所以做这架的时候特意加宽了一点,但是还是一样一出手就栽.V槽宽12CM高10CM.
具体看图,大家帮忙看看问题所在!?

楼主:
连着出手好几次,一出手就栽,机头加了保护都摔的有裂痕了哦!

楼主:
补充说明下,已经把舵机拆了一个,用到本地模友老范送我的KT300上了,呵呵,等下上张图大家看下,老范的手艺还是不错的,我懒的很,全部设备交给他,安装好了再交给我我只管飞.特意上了2个5CM的主轮子,呵呵.仅有的2位模友都说我疯了上那么大的轮子.尾轮上了个3CM的,还可以转向.但是一直不敢地面滑跑,跑道不好连续2次滑跑的时候打坏了2只浆.MD在现在的飞场上再也不滑跑起飞了!

楼主:
这张是俺这里才来的2架护林的运12,飞的感觉很低.前几天老范,我,TRB,我们一起去飞的时候,刚好来,进行测试飞行,就在我们的飞场上空飞过,感觉高度和我们的模型飞机差不多,呵呵.老远见了就不敢飞,一不留神撞下来够赔几辈子了,呵呵!

网友:
带油门出手? 会不会是因为上推角不够?

没飞过, 不知道, 随便说说. 炸机别怪我, 呵呵.

楼主:
带油门出手啊,手投起飞,以前大尺寸的都是这样飞的,就这个小的很麻烦,一出手就栽头.我是想不出问题所在了,大家帮忙分析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油门出手啊,手投起飞,以前大尺寸的都是这样飞的,就这个小的很麻烦,一出手就栽头.我是想不出问题所在了,大家帮忙分析吧!

以下乱猜的喔:
以前飞机大, 电机位置相对低一些, 未做上推角, 只有略微的低头, 只在大油门时需要补一点点儿拉杆.

现在一是因为飞机小了, 反应强烈, 二是因为电机位置相对高了, 对推力线敏感。
试试无动力滑翔呢?这样可以判断是否是推力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乱猜的喔:
以前飞机大, 电机位置相对低一些, 未做上推角, 只有略微的低头, 只在大油门时需要补一点点儿拉杆.

现在一是因为飞机小了, 反应强烈, 二是因为电机位置相对高了, 对推力线敏感。
试试无动 ...

已经做记录,等综合下大家的看法再一起做具体的实际改动,希望能顺利飞起来!

网友:
关键词..........重心..........推力线.........舵面

网友:
重心......靠后......

网友:
推力线很关键

网友:
电机推力线太平了,轴向要向后上扬一点!!! 再者就是头重了,或者升舵补的不够!!!。。。。。。

网友:
呵呵。老孔。变种300也发上来了。。。。还没人看出来副翼和升降舵都改小了。。。

做纸飞机有问题问zhanfeng了,他做这个比较有心得。。。。。

楼主:
呵呵,顶下!我自己估计也就是电机安装的不对,一出手就栽.电机应该向上还是向下啊?

楼主:
14楼的就是老范,他给我的这架是在我的要求下改小了舵面的,当初没有想好,改了以后做动作不爽,改好才告诉我可以把发射机的舵面调小,日,早知道不改舵面改发射机的参数就好了.
怪自己懒惰,不好好学习!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顶下!我自己估计也就是电机安装的不对,一出手就栽.电机应该向上还是向下啊?
看样子是你的推力线太高了,导致出手就栽。电机轴要稍微的向下一点,这样就克服了你电机安装太高,推力线太高而产生的低头力矩。

网友B:
其实标准图纸的纸飞机很好飞的
你的推力线没有下拉 就是装浆这边上翘个3至5度 看情况定了
180动力本来就有些 面  没下拉 很南抵消低头力矩
还有我觉得 180在9.6V以上 飞纸机还行
我上11.1V 偶尔全油门 伤磁钢啊

网友C:
一看就是头轻了,失速栽头。

网友:
检查舵面是否装反了(舵机是否反转),有时候一些小问题不容易发现的

网友:
飞翼类对重心比较敏感,手抛滑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标准图纸的纸飞机很好飞的
你的推力线没有下拉 就是装浆这边上翘个3至5度 看情况定了
180动力本来就有些 面  没下拉 很南抵消低头力矩
还有我觉得 180在9.6V以上 飞纸机还行
我上11.1V 偶尔全油门 伤 ...

兄弟,呵呵,帮忙看下这样翘的方向对不?不要管角度,这样画好看,翘的时候我会按照实际的情况翘的.还有电池我也是只用7.4V的锂电池,没有使用11.1V的!

网友:
还这样翘,那推力线岂不是更高?反了,应该是往下。

楼主:
红色这个翘的对不?

网友:
这个对了,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等改了再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色这个翘的对不?

对了。
这样头向上的风压会大,尾巴向下的会大。角度大了推油门自己就抬头了。慢慢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头轻了,失速栽头。

我看也是.飞翼类重心宁可靠前.不能靠后.LZ把重心往前移移吧

楼主:
昨天早上又测试了,电机改了角度后不再载头了,一出手翘头,立即调整电池位置,一至到最前端,终于克服翘头能平飞了,此时出现一个问题,电机失去控制了,乱转!只好收工回家检查电子部件,最后确认电调动力输入头松动(电调别的部件也有可能有故障,暂时未能找到排除,呵呵!手上就这个已经退役的故障货了,别的送修途中,哎凑合用!)重新加固了机身.
在写此贴时才发现自己又出现严重的错误了!!!!!!
本来拆了电机安装板打算把中心调整下,调的稍微靠前一点,飞的时候电池就不需要放到最前端了.结果也不知道是那根痉不对,现在才想起来,自己反到把电机位置向后移了3CM,猪啊!MD,和猪一样啊!晕死了现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早上又测试了,电机改了角度后不再载头了,一出手翘头,立即调整电池位置,一至到最前端,终于克服翘头能平飞了,此时出现一个问题,电机失去控制了,乱转!只好收工回家检查电子部件,最后确认电调动力输入 ...

我就说了,那天克你店里看到你把电机往后移动,我就晕了一会,
重心更靠后了。该往鸡头方向移动啊。。。

我又做了一个三角飞翼,那天有空去试试,不信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