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机后请教2个问题

楼主(2008-02-26):
我的9X2在周六失控摔机。
当时出现过2次前兆:具体表现为雷虎50飞行到离我右手方向大概100米左右尾巴没有反映,当时我认为是尾轴卡住了,于是给尾轴上了油。第三次又是飞到那个位置全部的舵面都没了反映,于是摔机。
损失FK一副,脚架一副,小零配件若干,主轴承座上轴承挂了。
请教两个问题:
1、是否可能是干扰导致的失控(已排除同频的可能)?我的接收机天线用透明胶粘在金属尾撑上,是否有影响?
2、换主轴承座上轴承有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可否不用全部拆开机架,那样太麻烦了!!!

网友A:
话题比较敏感,做个记号关注!希望切实找到原因。

网友B:
失控是个很郁闷的问题,原因很难找,我也为此深深地郁闷着......

网友C:
别提了,我可比你倒霉多啦,新换的V2 450头,螺丝松了,真得是直升机,直降在地上,惨!

网友D:
100米?飞这么远的确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E:
注意发射机电池和接收机电池
电池往往是罪魁祸首
轴承必须拆开换
 油直的乐趣除了飞行还有保养和装调,只有装调,保养得当的飞机才可以更爽

网友F(2008-03-31):
噢
接收机天线用透明胶粘在金属尾撑.应该是有干扰影响的。。应离金属尾撑远一点。。

网友G:
是否看一下尾拉杆座是否松了
尾拉杆座松可会卡尾拉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