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电调设定

楼主(2008-02-26):
1.无煞车
2.中进角
3.低截止电压保护
4.一般飞机
5.标准油门
这样的电调设定可以吗?

网友:
安全起见把一般飞机设成软启动

网友:
选 12123 就可以啦.. 12113 也可以

网友A:
我用的是FF9控。。。。该怎么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FF9控。。。。该怎么设。。。。

设电调与控无任何关系啊

油门杆到顶就是3   中间是2    底部是1